模电没学好,对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电路一窍不通

楼主:
请问当电源电压为9V时,NPN型三极管2N2714导通,怎么分配R1,R2,R3电阻阻值?这三个电阻等效阻值为170Ω,就这么个条件?三极管这边真的一团糟,没学好?附上2N2714datasheet,很多参数也不懂?Vbeo意思是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导通电压5V?这个电路哪边是基极电阻?是不是基极电流先要通过放大倍数和集电极电流计算?

网友:
放大倍数怎么选择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连题目都抄错了。唯一的条件仅涉及R1、R2和R3,那跟晶体管没啥关系。即使9V下晶体管导通,那R1-R3的取值也会非常宽泛,只要R2和R3的分压值大于等于0.7V即可,然后根据三者并联的阻值即可列个方程,因缺少足够限定条件,得到的是个解集,但依然仅仅是初中水平的题目。

网友A:
Vebo是基极-发射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工程上需要按下限选择。

网友:
模电书再拿出来翻一翻

网友:
给定条件不足,无法计算。
“R1R2R3组成等效电阻170欧”,没有这样的算法。

网友B:
饱和导通的状态下,0.7V除以R3得到R3上的电流值I3,(9-0.7V)除以R2得到R2上的电流值I2,I2-I3就是Ib。Ib乘以β的最小值就是Ic的最小值。Ic乘以R4就是R4上的压降V4。(9-V4)就是Vce的最大值。R1似乎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饱和导通的状态下,0.7V除以R3得到R3上的电流值I3,(9-0.7V)除以R2得到R2上的电流值I2,I2-I3就是Ib。Ib ...

是的,R1除了发热以外什么用处也没有,只会给9V电源增加负担。
R1R2R3是三角接法,可以等效为星形接法。但绝对没有“三个电阻等效阻值为170Ω”的算法。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位仁兄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061-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ebo是基极-发射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

你好,那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正向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看哪个参数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正向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看哪个参数呢?谢谢!

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正向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看哪个参数呢?

不存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能够承受到最大电压”。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承受电压,大致上相当于二极管正向承受电压,会产生正向电流,而且正向电流与正向电压之间大体上成指数关系。烧毁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PN结的,是正向电流,不会出现PN结承受反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正向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看哪个参数呢?

不存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能够承受到 ...

前辈您好,“烧毁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PN结的,是正向电流,不会出现PN结承受反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最后半句,应该改为     “不会出现PN结承受正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是这样吧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烧毁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PN结的,是正向电流,不会出现PN结承受反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

最后半句,应该改为     “不会出现PN结承受正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是这样吧  ???谢谢!

不是。就是原句,不必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正向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看哪个参数呢?谢谢!

发射结的正向压降基本呈恒定态,不存在什么正常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烧毁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PN结的,是正向电流,不会出现PN结承受反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

既然是“正向”,又何来“击穿”?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半句,应该改为     “不会出现PN结承受正向电压时的击穿现像”  是这样吧  ???谢谢!

不是。 ...

您好,“Vebo是基极-发射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  这个VEBO大于一定值时,不就是反向击穿甚至烧毁三极管吗??

而且“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承受电压,大致上相当于二极管正向承受电压,会产生正向电流,而且正向电流与正向电压之间大体上成指数关系。烧毁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PN结的,是正向电流”   您这段话解释的,不就是正向电压夹在PN结两端,他会形成电流从而导通吗?顶多是电流烧毁PN结,,,所以我的逻辑是正向电压加在PN结上,会使其导通,(甚至烧毁,大电流的情况下),而反向电压才会击穿(VEBO大于一定值时)

有点迷糊,还请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正向”,又何来“击穿”?

可能是我有一些概念混淆,没搞清概念。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Vebo是基极-发射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  这个VEBO大于一定值时,不就是反向击穿甚至烧毁三极管吗 ...

所谓“击穿”,是指这样的现像:施加电压较小情况下电流极小,且电流基本上不随电压增加而增加,但施加电压逐渐增加达到某值,电流突然变大。
PN结被施加正向电压,电流并不是突然变大,所以不称施加正向电压时存在正向电流为“击穿”。PN结被施加反向电压时才会出现电压增加,电流突然急遽增加的现像,称为“击穿”。对现代普通小功率硅NPN三极管,发射结产生击穿的电压大致上5~7V。厂家保证发射结产生“击穿”的最小电压即Vebo。

网友:
上面的分压式偏值电路无反馈,还不如下面的固定式偏值电路稳定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