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初值定义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郝旭帅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在利用verilog进行开发时,往往需要对某些寄存器进行赋初值,下面根据笔者在设计中遇到的情况进行分析。
          例如下面是实现流水灯(4led),代码如下:
module ledrun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output  reg     [3:0]       led
);
    parameter T_1s =            50_000_000;

    reg             [25: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cnt <= 0;
        else
            if (cnt < T_1s - 1)
                cnt <= cnt + 1'b1;
            else
                cnt <= 0;
    end

    wire    flag_1s= (cnt == T_1s - 1);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led <= 4'b1110;
        else
            if (flag_1s)
                led <= {led[2:0],led[3]};
            else
                led <= led;
    end

endmodule
          在上述模块中,利用复位基于了led寄存器初值,然后下板之后,板子能够按照我们所设计的方式来进行工作。但是,注意到一个问题,初值怎么给的呢?我们下板之后并没有按下复位按键。开发板上电时间已经足够长了,上电复位电路早已经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了。初值怎么来的呢?
          笔者记得在一片文章上在叙述配置FPGA时,共分为三个步骤,配置FPGA,初始化FPGAFPGA正常工作。而初始化FPGA,就应该把这个初值赋值给led寄存器了,所以导致不复位也可以正常工作。
          如果把代码改成以下模式呢?

    initial led = 4'b111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flag_1s)
            led <= {led[2:0],led[3]};
        else
            led <= led;
    end
          initial语句到底能否被综合呢?很多的网友说,initial语句只是在仿真时有用,只是为了给仿真一个初值,是不能综合的。另外在读文件时,也只是在综合器综合时,把文件值赋值给对应存储器。但是把上述代码,配置到开发板中,initial语句赋值的初值,是可以被配置到开发板中的,经过赋值不同的值,会有不同的流水灯。
        下面是在quartus 中的模板代码中的说明。是可以利用下述模式进行赋初值的,VHDL中,大多都是用此方法进行赋初值的。initial语句和下面语句是等效的。

    // Scalar reg with initial value.  If the variable has no assigned value,
    // Quartus Prime Integrated Synthesis will use the initial value.  Integrated
    // Synthesis will also infer power-up conditions for registers and memories
    // from the initial value.
    reg = ;

    如果在写verilog时,同时用复位赋初值,也用initial赋初值,那么综合器就会报出警告,说明赋值重复,并且按照复位赋初值的方式进行。

    initial led = 4'b1110;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led <= 4'b0001;
        else
            if (flag_1s)
                led <= {led[2:0],led[3]};
            else
                led <= led;
    end

        Critical Warning (18061): Ignored Power-Up Level option on the following registers
        Critical Warning (18010): Register led[0]~reg0 will power up to High
        Critical Warning (18010): Register led[1]~reg0 will power up to Low
        Critical Warning (18010): Register led[2]~reg0 will power up to Low
        Critical Warning (18010): Register led[3]~reg0 will power up to Low

所以,initial语句可以认为是一个可综合语句,不单单用来仿真时使用。
笔者水平有限,如果设计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恳请大佬们指出来。

  欢迎加好友探讨QQ(奋斗的小孩郝旭帅):746833924QQ群:173560979

网友:
写的很用心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