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A芯片的若干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的驱动芯片SG3525A内部结构图
【1】本来1和2引脚就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但是在输入到图中PWM比较器前,还有一个9脚的compensation,这是对什么进行补偿吗?
【2】5、6脚的Ct和Rt,在很多芯片中都看得到,是说来决定振荡器的频率,拿本图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振荡器呢?起什么作用?
【3】图中的latch模块是RS触发器吧,它作用是储存PWM波?从它R端输出的信号和从它右侧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一样?
【4】资料上说:“振荡器的输出分为两路,一路以时钟脉冲形式送至双稳态触发器及两个或非门;另一路以锯齿波形式送至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双稳态触发器在图1里指的是F/F那个吧?但是送至比较器的锯齿波却不是从振荡器输出端输出,图中显示的是从CT脚输出到比较器的。
  图1

图2

网友:
【2】5、6脚的Ct和Rt,在很多芯片中都看得到,是说来决定振荡器的频率,拿本图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振荡器呢?起什么作用?

SG3525是PWM控制芯片。PWM的意思是 pulse width modulate,即“脉冲宽度调制”。脉冲宽度调制是固定脉冲频率,改变脉冲占空比,来实现脉冲宽度变化。
既然是固定脉冲频率的“脉冲宽度调制”工作方式,当然就要有这么个频率(方波),就要由一个弛张振荡器来产生这个方波。Ct和Rt就是控制这个频率的元件。

网友A:
【1】本来1和2引脚就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但是在输入到图中PWM比较器前,还有一个9脚的compensation,这是对什么进行补偿吗?

9脚是片内两个运放的输出端。运放在使用时,必定存在由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这个反馈电路由使用者决定。9脚是为引出运放输出信号所设置的。

网友A:
【3】图中的latch模块是RS触发器吧,它作用是储存PWM波?从它R端输出的信号和从它右侧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一样?

latch 通常称为“锁存器”。上面的R和下面的S,不是输出端,而是锁存器的输入端。

网友A:
【4】资料上说:“振荡器的输出分为两路,一路以时钟脉冲形式送至双稳态触发器及两个或非门;另一路以锯齿波形式送至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双稳态触发器在图1里指的是F/F那个吧?但是送至比较器的锯齿波却不是从振荡器输出端输出,图中显示的是从CT脚输出到比较器的。

这句话没有错。Ct 两端是锯齿波,而5脚在芯片内部与比较器输入端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本来1和2引脚就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但是在输入到图中PWM比较器前,还有一个9脚的compensation,这 ...

9脚是运放反馈用的,一般接电容和电阻到运放负极,防止振荡,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资料上说:“振荡器的输出分为两路,一路以时钟脉冲形式送至双稳态触发器及两个或非门;另一路以锯齿 ...

振荡器的作用知道了,是输出固定的PWM频率,但是如何让它分别的以始终脉冲和锯齿波的形式输出呢?
还有你说CT两端是锯齿波,且在内部与比较器输入相连,百度的资料说是有增加死区时间的作用,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图中的latch模块是RS触发器吧,它作用是储存PWM波?从它R端输出的信号和从它右侧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一 ...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锁存器,来存储PWM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9脚是运放反馈用的,一般接电容和电阻到运放负极,防止振荡,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仅是防止振荡,更重要的是控制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是否防止振荡,那要看整个反馈环路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荡器的作用知道了,是输出固定的PWM频率,但是如何让它分别的以始终脉冲和锯齿波的形式输出呢?
还有 ...

但是如何让它分别的以始终脉冲和锯齿波的形式输出呢?

SG3525内部振荡器输出锯齿波,即Ct两端电压。此锯齿波供比较器与一个固定电平(即运放输出端)进行比较。内部振荡器输出的矩形波供图中标注为F/F的触发器翻转使用。
至于如何分别以矩形脉冲和锯齿波输出,那是由振荡器的构造决定的。模拟电路教材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振荡器的作用知道了,是输出固定的PWM频率,但是如何让它分别的以始终脉冲和锯齿波的形式输出呢?
还有 ...

百度的资料说是有增加死区时间的作用,不理解

要想理解死区时间如何形成,需要先理解该振荡器如何工作。实际上死区时间是由振荡器输出脉冲经一支内部三极管后由7脚输出,再经一支外部电阻来控制电容的放电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锁存器,来存储PWM波呢?

要理解这个锁存器作用,先要理解首帖虚线框内部分作用。该部分是两个四输入端或非门。或非门是任一输入端为高则输出为低。Under-Voltage Lockout 就是一个锁存器,为芯片供电的电源电压过低则该Under-Voltage Lockout输出为高,两组三极管图腾柱下管导通,11脚或14脚输出为低。F/F两路输出互补,所以上下两路必不能同时为高。Latch输出也联接到四输入端或非门,Latch高电平输出同样使上下两路均输出为低。芯片10脚输入的高电平会使内部一支三极管导通,该三极管使接在8脚与地之间的外部电容放电,10脚高电平同时关断两个四输入端或非门。8脚外部电容充电过程,就是SG3525软启动(脉冲宽度逐渐加宽)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锁存器,来存储PWM波呢?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锁存器,来存储PWM波呢?
该锁存器最主要作用,是SG3525两个输出端(11脚和14脚)在一个PWM周期内一旦为低,在这个周期内不可能重新为高,保持低电平,直到下一个PWM周期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锁存器,来存储PWM波呢?
该锁存器最主要作用,是SG3525两个输出端(11脚和14脚)在一个P ...

那如果没有这个锁存器,pwm会在一个周期内变低后再次变高?这样就会出现误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没有这个锁存器,pwm会在一个周期内变低后再次变高?这样就会出现误导通?

在受到干扰情况下,就有误导通的可能。加入这个锁存器,可以让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工作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没有这个锁存器,pwm会在一个周期内变低后再次变高?这样就会出现误导通?

加入这个锁存器,缺点是输出脉冲(11脚和14脚)不可能很窄。我测量的结果,是输出脉冲小到1us之后再要减小(减小占空比),就会变成完全没有脉冲输出。所以0.5us的脉冲宽度对SG3525来说是做不到的。
某些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没有这个锁存器,例如TL494,其输出脉冲宽度就可以很小。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资料说是有增加死区时间的作用,不理解

要想理解死区时间如何形成,需要先理解该振荡器如何工作 ...

关于7脚控制的死区时间,我在芯片手册里看的
图2中,就是你说的振荡器输出经过一个三极管,由PIN7输出,再经过一个外部电阻,见图1中的100欧姆,控制电容充放电时间
第一个疑问:振荡器输出给的是内部三极管的门极信号,而PIN7是集电极,发射极接地,要是三极管导通,是不是就把外部与100欧姆连接的电容的电给写放掉了?
第二就是:死区时间的由来机理,是改变电阻来改变充放电,即电平变化的速度?

                                                                                         图1
              图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理解这个锁存器作用,先要理解首帖虚线框内部分作用。该部分是两个四输入端或非门。或非门是任一输入端 ...

芯片10脚输入的高电平会使内部一支三极管导通,该三极管使接在8脚与地之间的外部电容放电,10脚高电平同时关断两个四输入端或非门。8脚外部电容充电过程,就是SG3525软启动(脉冲宽度逐渐加宽)的过程。

关于软启动的两个问题
【1】图1也是在手册中的截图,PIN10为高,PIN8(Csoft-start)软启动的直接因为导通接地
但是你说的   使接在8脚与地之间的外部电容放电  是使图2中的C1通过芯片内部接地放电?

【2】图2中使能信号EN的给入,配合R1/2/3构成的静态工作点,让Q1工作,如果Q1导通,那么C1也会放电
如果PIN10为高,就让C1立马放电到吗?是这个机理吗,软启动本是让占空比缓慢增加,防止上升太多吧

             图1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7脚控制的死区时间,我在芯片手册里看的
图2中,就是你说的振荡器输出经过一个三极管,由PIN7输出, ...

第一个疑问:振荡器输出给的是内部三极管的门极信号,而PIN7是集电极,发射极接地,要是三极管导通,是不是就把外部与100欧姆连接的电容的电给写放掉了?

没错。就是把外部定时电容存储的电荷给放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7脚控制的死区时间,我在芯片手册里看的
图2中,就是你说的振荡器输出经过一个三极管,由PIN7输出, ...

第二就是:死区时间的由来机理,是改变电阻来改变充放电,即电平变化的速度?

改变电阻,控制电容放电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10脚输入的高电平会使内部一支三极管导通,该三极管使接在8脚与地之间的外部电容放电,10脚高电平同 ...

这两个问题,最好是看SG3525的datasheet,而且最好看原文。中文说明书的翻译未必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就是:死区时间的由来机理,是改变电阻来改变充放电,即电平变化的速度?

改变电阻,控制电容放电 ...

改变电阻,来改变电容放电时间

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都是让一个信号变化,因为充放电的时间滞后于另外一个信号,在18楼图1中,PIN7,与死区电阻100欧姆相连的电容0.001那个电容,他的充放电怎么影响到了PIN11和PIN14的输出?
另外充放电时间还是利用t=RC来计算吗?R就是死区电阻,C就是0.001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变电阻,来改变电容放电时间

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都是让一个信号变化,因为充放电的时 ...

“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都是让一个信号变化”

不是“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而是“电容放电时间”作为死区时间。电容充电,电压上升部分是锯齿波,用来与运放输出进行比较,形成PWM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变电阻,来改变电容放电时间

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都是让一个信号变化,因为充放电的时 ...

SG3525属于比较靠后的芯片,是在先前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要弄清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如何工作,不妨先看比较早期的简单的控制芯片。因为这些比较简单的芯片内部电路较少,比较容易理解。早期芯片可以看KA3524或者LM3524(内部电路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都是让一个信号变化”

不是“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当做死区时间”。 ...

哦,这样啊,那CT两端的电压,就是外接定时电容的电压,怎么确定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那CT两端的电压,就是外接定时电容的电压,怎么确定是多少

这个定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并不由你确定,而是由芯片内部电压基准确定的某些内部电路参数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并不由你确定,而是由芯片内部电压基准确定的某些内部电路参数来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并不由你确定,而是由芯片内部电压基准确定的某些内部电路参数来确定。

对了,maychang老师,我看datasheet时,特别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或者稳压源芯片,看到内部结构都没能一次性看懂它的机理,总是被内部各种比较器,锁存器或者逻辑电路弄得不懂,看这类似的芯片说明书,有什么规律规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maychang老师,我看datasheet时,特别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或者稳压源芯片,看到内部结构都没能一 ...

看这类似的芯片说明书,有什么规律规则吗?

复杂的电路,总是由简单的电路组成的,或者说,复杂的系统,总是由简单的单元电路组成的。把简单的单元电路弄清楚,再分析复杂电路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可能省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maychang老师,我看datasheet时,特别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或者稳压源芯片,看到内部结构都没能一 ...

对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来说,使用这类芯片时,没有必要分析每一支管子的工作,只需要知道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各引脚的功能就够了。正如单片机,使用者没有必要知道两个存放在存储器内的数据相加时每个数据在算术逻辑单元内如何相加并进位,相加的结果如何送到存储器,只要知道某条指令执行时各存储器怎样变化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maychang老师,我看datasheet时,特别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或者稳压源芯片,看到内部结构都没能一 ...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以及其它复杂芯片,往往只需要把它看成一个黑盒子,内部构造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各引脚如何联接,输入引脚需要输入什么信号,输出引脚在什么情况下会输出什么信号,就可以使用这个复杂芯片了。使用运算放大器、各种门电路……这么相对简单的芯片,你也不必对芯片内部每一支管子的工作都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