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泡有很大改进潜力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张毅201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市售的平均寿命为1.5万小时,而LED的理论寿命为10万小时,因此,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发现已有的LED灯泡线路比较简单,没有考虑灯泡的使用环境,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下,因此寿命较短---平均寿命为1.5万小时。改进后,可延长平均寿命为3万小时,会很划算。

led灯泡的厂家平均使用寿命数据

网友A:
1散热2稳流稳压。LED就怕这两点,几块钱的灯泡往往都不会考虑这两点,甚至连散热都做得不好,导致LED寿命大大缩减,并且光的质量也不好。反过来再说的话,如果这些玩意都考虑到了,那灯泡就不是现在几块钱能买到的了。

网友B:
楼主如何定义“LED的寿命”?

网友C:
"改进后,可延长平均寿命为3万小时,会很划算。"
怎么推算的这个3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散热2稳流稳压。LED就怕这两点,几块钱的灯泡往往都不会考虑这两点,甚至连散热都做得不好,导致LED寿命大 ...

散热是个大问题,搞稳压电路会提高成本,必须考虑啊,会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定义“LED的寿命”?

我认为“LED的寿命”就是在正常发光的时间,亮度下降可视为寿命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进后,可延长平均寿命为3万小时,会很划算。"
怎么推算的这个3万

根据元件寿命推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定义“LED的寿命”?

我拆开过LED灯泡,如图,经鉴定为简单的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LED的寿命”就是在正常发光的时间,亮度下降可视为寿命终了

LED行业早已经有寿命的定义,自已去找北美照明工程协会的标准来看。灯丝灯的寿命很容易界定,灯丝断了就算寿命终止。气体放电灯就麻烦了,只要还能发光,不能说它坏了。于是协会定义了按光衰来界定气体放电灯的寿命。
北美照明工程学会成立于1906年,商业广告用途的霓虹灯(一种气体灯)发明于1910年并在10年内普及。不用说,这玩意也是用光衰来界定寿命的,没有那个广告牌是等霓虹灯完全不发光了才去更换它。
最后,请问楼主贵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拆开过LED灯泡,如图,经鉴定为简单的电容降压电路

这种垃圾电路不要研究了。要改也得改飞利蒲欧司朗,把不增加成本或只增加很少的成本把这两家的LED寿命提高5-20%,还能满足相关的标准。然后你就可以打进他们内部去谋一份差事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行业早已经有寿命的定义,自已去找北美照明工程协会的标准来看。灯丝灯的寿命很容易界定,灯丝断了就 ...

我1971年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电路不要研究了。要改也得改飞利蒲欧司朗,把不增加成本或只增加很少的成本把这两家的LED寿命提 ...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散热2稳流稳压。LED就怕这两点,几块钱的灯泡往往都不会考虑这两点,甚至连散热都做得不好,导致LED寿命大 ...

应该能做到低成本,高性能,这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好哦,不断会有好创意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做到低成本,高性能,这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LED灯这种东西,可实现的最大性能基本上由核心器件决定,这里的核心器件就是LED灯珠本身。其次就是应用技术,应用技术又由市场需求决定,市场需求说白了就是价钱。什么东西,存在即合理。同样是烧饼,有几十上百元的披萨,有两三元的锅盔,若非要把锅盔做出肉味那就得卖5块钱,那就变成肉饼了。吃不起肉饼还想吃锅盔的人不会买你的帐,他们就是要吃便宜锅盔,你能咋的?同样是实现一个具体的功能,最便宜的产品的总价值会比最贵的产品的总价值多,总利润也会占优势,需求的人也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元件寿命推算

LED灯珠产品光衰到70%的时,就判定它的寿命已尽。
有LED灯做的本身质量问题
也有使用环境条件问题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改进的,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做到低成本,高性能,这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LED是有一个很大的行业标准的,楼主可以参考下。反正我是没啃完。
散热在目前LED芯片没有重大改进的情况下,还是要靠工业设计,几块钱的太阳花式散热器,效率不是那么高的。如何去优化更有效的被动散热模块。
至于稳压稳流,这就是个电源问题,更少的成本更高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