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485总线监听干扰问题?????????

楼主:
在此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在工业现场碰到过类似情况,场景如下:
某设备带一块威纶屏、1个FX3UPLC、2个ADAP2000温度采集模块,其中威纶屏为主机,PLC的485扩展板采集2个ADAP的温度数据,PLC的编程口连接到威纶屏,设备运行正常。
原则上,在ADAP的第2个模块并联1路485双绞线接到一台电脑的485转接器上(电脑作数据监听,不发数据),理论上应该不会有总线干扰,但实际导致威纶屏显示的温度数据乱跳。同样的设备有4台,2台可以2台异常,监听电脑到第2个ADAP的距离只有不到10米。
各位老师,此现场何解,如何排查?
注:在监听电脑的485转接器上及第2个ADAP模块上接入PT100,无明显效果。

网友:
监听电脑的485转接器接入485网络的时候,是只接A、B线吗?是否有接地线?

网友:
没有尝试使用485隔离模块试试看?

网友:
换下屏蔽双绞线试下,或者换下监听端口的485转换器
如果还存在问题,一端并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
如果还存在问题,最好用示波器监测下收发数据,是不是收发端都存在问题,
一般来说监听端不会干扰收发端的

网友:
需要隔离和旁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