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LMK03806B时而能够正常输出,时而无法正常输出?

楼主:
紧急求助:LMK03806B时而能够正常输出,时而无法正常输出?
LMK03806芯片通过Xilinx K7 FPGA配置,电路参考手册,只是输入部分没有一个电容和电阻,而是直接接了0.1uF电容到单端输入Oscin。
输入端0.1uf电容后输入的62MHz信号幅度大约为400mVpp,符合手册0.2Vpp~2.4Vpp输入要求。
输出为5路765.472MHz。一路配置为Lvcmos,另外四路配置为lvds。目前测试有时输出的65.472MHz能够正常输出,有时输出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某一个默认输出一路有62MHz的信号,感觉像是芯片处于默认状态了?求助各位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些具体的问题,请问下各位高手!
1  2018版本手册中P22页,有如下图提示:It is required to program R3 after power up. 请问到底是怎么理解这句话?怎么样的编程顺序呢?没理解
是A顺序: R0(只是复位的那一位置位为1)->    R0(正常配置)-> R1 ->R2->R3->R4 .........
还是B顺序:R0(只是复位的那一位置位为1)-> R3 ->  R0(正常配置)     -> R1->   R2->R3->R4.........
还是C顺序:R0(只是复位的那一位置位为1)-> R3 ->  R0(正常配置)   -> R1  ->   R2 ->R4 .........

2 关于SYNC疑问。手册中的P34页。这个sync到底作用或意义是什么呢?看手册没看太明白。我硬件上FPGA的一个管脚接了这个sync引脚,现在配置代码里最后的把sync有个从高拉倒低的操作。各位一般如何使用这个sync信号呢?对应寄存器应该如何配置呢?如下这位需要配置成1还是0呢

3 关于环路滤波器疑问。手册中P36页,说可以通过配置内部阻容就可以完成3阶或4阶环路滤波器,无需外部器件。我想问下那么电路中的cpout管脚外部的换滤波器是否均可以什么都不接了呢?完全空着。

感觉手册中的阻容只够配成2阶的滤波器,根本不够配成三阶或四阶呢?我的疑问是,如果时而锁定时而无法锁定有没有可能是我外部环路滤波器阻容选的有问题?
那么是不是我外部阻容全部去掉,只是选用内部的阻容就可以完成环路滤波功能了呢?这样信号就能够很快锁定了?

谢谢各位,有用过的希望能够帮帮忙,您的指点将会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It is required to program R3 after power up,应该是上电后需要安排R3。顺序c应该对吧。
第二个问题,配置成1,能实现同步时钟,如果不是做锁相环用实现同步时钟,不用设置成1。
第三个问题,你试试吧。

网友:
谢谢您 目前有些还没有弄得太明白
等这个问题彻底弄明白了再来写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