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光继电器评测——动态特性测试(二)

楼主:
 前文说到这款光继电器开关切换时延较大,怀疑是负载的问题
东芝光继电器评测——动态特性测试

这次换个负载再试下:一个额定功率50W的 绕线电阻,阻值3Ω

导线是随便选的,接线比较随意,所以接触电阻比较大
实测导通电流 1.41A,也就是说整个电路阻抗约为3.6Ω左右

如果按照输出信号幅度达到导通信号50%电平来看,输出时延约为7.9ms,和上一次的测试十分接近!

看来这款光继电器在大电流条件下的切换速度应该就是这个水平了....

同样看一下,改变驱动信号频率,输出信号会有什么变化

1Hz

10Hz

20Hz

30Hz

40Hz

整体来说,和之前的灯珠负载结果很相近,不过由于这个电阻是绕线的,负载电路中感性成分比较大,所以在继电器(Mos管)关断的时候有个毛刺产生

接下来看下,这款光继电器的动态功耗怎样

具体操作为,切换到一个频率,用红外热像仪观察,待其温度大致恒定后拍照留图

1Hz

10Hz

20Hz

30Hz

40Hz

受苦受难的电阻....

结果汇总表格

可以看出随着继电器开关频率增加,其功耗逐渐增大,温升很明显!

小结:
与上一篇结论基本一致:这款光继电器在大电流下的直流动态响应速度没那么快,作为低频率(小于10Hz)开关很合适;频率、大电流情况下温升明显,不推荐长期在此条件下使用。

网友:
红外热像仪都用了啊,后面的结论很有用:这款光继电器在大电流下的(直流)动态响应速度没那么快,作为低频率(小于10Hz)开关很合适。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