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关于quartus的configuration设置

楼主:
如图,其实是烧写程序的时候没有pof文件,然后说是要设置这个configuration,结果这个都是灰的点不了是为啥啊

网友A:
按照教程先把工程捋一遍

网友B:
感觉你的这个有点小问题呀。如果你的工程选择的芯片是CPLD,那么全编译就应该可以成功生成pof。如果是FPGA,应该可以生成sof,你上面的选择框里面应该有别的选项。如果你选择的芯片就是CPLD的话,生成不了pof,应该是软件的破解做的不对,或者没有全编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这个有点小问题呀。如果你的工程选择的芯片是CPLD,那么全编译就应该可以成功生成pof。如果是FPGA ...

全编译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教程先把工程捋一遍

是按照教程来的,可是到最后烧程序的时候没有pof文件

网友B:
你还是找个资料,搞搞过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找个资料,搞搞过程吧。

用了别的电脑上quartus,操作过程完全一样,pof,sof文件都可以生成,看来是我电脑上的quartus的问题了,可是我是按步骤破解的,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别的电脑上quartus,操作过程完全一样,pof,sof文件都可以生成,看来是我电脑上的quartus的问题了, ...

那就应该是破解的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