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MOSFET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求大神分析MOSFET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模电学的太差,

网友A:
此图中有两个“地”,一个标注为“PGND”,另一个没有标注(与芯片4脚联接),是+15V电源的负端。
这两个“地”必须电气上是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中有两个“地”,一个标注为“PGND”,另一个没有标注(与芯片4脚联接),是+15V电源的负端。
这两个“ ...

请问它这个R79 10欧姆电子是干嘛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它这个R79 10欧姆电子是干嘛的我没看明白

这个10欧电阻通常可以不用(短路)。
每个开关电源周期,当输出端(AX)从高电平(接近48V)变化到接近地电平时,15V电源将要通过R79和D1对电容CAH1充电。R79的存在,目的是限制首次充电的充电电流。
通常,D1不会使用1N4148这么小电流的二极管,CAH1也不会用到47uF这么大,所以不必限制首次充电电流。

网友:
楼主用的是国产的一款半桥MOS栅极驱动器
HIN输入高电平HO就输出高电平
LIN输入低电平LO就输出低电平
具体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中有两个“地”,一个标注为“PGND”,另一个没有标注(与芯片4脚联接),是+15V电源的负端。
这两个“ ...

PGND是功率部分的地,与GND用康铜丝连接

网友:
http://www.linkosem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