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UCC28220使用过程的问题解答,,,

楼主(2018-09-16):
UCC28220使用过程的问题解答,,,
问题1:ucc28220做的全桥电源问题请教
使用UCC28220做的一个全桥电源,前面接一个升压电感,全桥交错共通的时候开环升压到100V左右,变压器匝比5:25,输出采用桥式整流。CS1和CS2检流使用UCC28220的驱动信号实现。UCC28220使用电压模式控制。
项目在带载200W的时候10多秒实然驱动关断然后以最大占空比不断重启(此时输出电压是一直下降)导致升压部分到350V击穿全桥MOS管和吸收电路的二极管。
试过把CS1和CS2的管脚翘起来接到芯片地,现象依然存在。其它管脚测量过没有异常,几天了还是一点头绪没有。请大家指教指教是什么原因导致?
TI专家追问:如果是开关控制,PWM的占空比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控制的?
>>更多问答
问题2:为什么UCC28220 PWM输出一直为0?
我正在调试UCC28220PWM control IC,外围都按照典型电路连接,现在8脚Ctrl端输入1V恒定电压,4脚和6脚电流检测CS1和CS2都未接,其他外围元件和引脚电平都与Datasheet上的一致,但我认为现在的输出应该是由9脚和10脚连接的电阻Rchg和Rdischg决定的最大占空比的PWM方波,可现在OUT1和OUT2却一直是0。
查了一天半了却找不到原因,其他引脚的电平都正常,输出却一直为0.
请问有人用过这款芯片吗,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十分感谢!
TI专家回答:
UCC28220是电流型反馈环路,CTRL脚只是电压环的输入,要在CS电流检测引脚上输入三角波信号才能输出PWM波。
www.ti.com.cn/power
>>更多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