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帮忙把这两个文件转换成altium designe能打开的

楼主:
5芯积分
a.brd (570.43 KB, 下载次数: 7)

网友A:
AD软件安装上对应的插件后是可以直接import的

网友B:
a.DSN这个文件转换不了,检查一下提供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软件安装上对应的插件后是可以直接import的

嗯嗯知道,但是转换一直报错,只能来这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N这个文件转换不了,检查一下提供的是否正确

谢谢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SN这个文件转换不了,检查一下提供的是否正确

你是用AD直接导入的吗?我这边导入一直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AD直接导入的吗?我这边导入一直报错

AD直接导入转换
但a.dsn转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直接导入转换
但a.dsn转不了

.dsn,应该是用ORCAD画的吧

网友E:
a.DSN 转出来的原理图  楼主看一下

PAGE1.SchDoc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n,应该是用ORCAD画的吧

谢谢谢谢,导入时文件类型选择是allegro吗?你的是AD几?我用AD15导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n,应该是用ORCAD画的吧

发错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SN 转出来的原理图  楼主看一下

好的谢谢了,不过刚刚已经选择最佳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直接导入转换
但a.dsn转不了

谢谢谢谢,你用的是AD几?我用AD15导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