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简设计法经典案例2 1241003385

楼主:
至简设计法经典案例2
2. 当收到en=1后,dout间隔3个时钟后,产生宽度为2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脉冲。

如上面波形图所示,在第3个时钟上升沿看到en==1,间隔3个时钟后,dout1,再过2个时钟后,dout0
根据案例1的经验,出现大于1的数字时,就需要计数。我们这里有数字23,建议的计数方式如下。
当然,其他计数方式最终也能实现功能。但明德扬的总结是上面方式最好,实现的代码将是最简的,其他方式则稍微复杂。
接下来判断计数器的加1条件。与案例1不同的是,计数器加1区域如下图阴影部分,但图中没有任何信号来指示此区域。
为此,添加一个名字为“flag_add”的信号,刚好覆盖了阴影部分,如下图。
补充该信号后,计数器的加1条件就变为flag_add==1,并且是数5个。代码如下:
flag_add2个变化点,变1和变0。变1的条件是收到en==1,变0的条件是计数器数完了,因此代码如下:
dout也有2个变化点:变1和变0。变1的条件是“3个间隔之后”,也就是“数到3个的时候”;变0的条件是数完了。代码如下:
至此,我们完成了主体程序的设计,接下来是补充module的其他部分。
module的名称定义为my_ex2。并且我们已经知道该模块有4个信号:clkrst_nendout。为此,代码如下:
其中clkrst_nen是输入信号,dout是输出信号,并且4个信号都是1比特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补充输入输出端口定义。代码如下:
接下来定义信号类型。
cnt是用always产生的信号,因此类型为regcnt计数的最大值为4,需要用3根线表示,即位宽是3位。add_cntend_cnt都是用assign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并且其值是0或者11个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dout是用always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并且其值是0或者11根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flag_add是用always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并且其值是0或者11根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至此,整个代码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整体代码如下:

module my_ex2(

      clk      ,

      rst_n    ,

      en       ,

      dout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en      ;

output    dout    ;

reg    [ 2:0]   cnt     ;

wire           add_cnt ;

wire           end_cnt ;

reg            flag_add  ;

reg            dou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 flag_add==1;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5-1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flag_add <= 0;

     end

     else if(en==1)begin

         flag_add <= 1;

     end

     else if(end_cnt)begin

         flag_add <= 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dout <= 0;

     end

     else if(add_cnt && cnt==3-1)begin

         dout <= 1;

     end

     else if(end_cnt)begin

         dout <= 0;

     end

end

endmodule
经过这个案例,我们做一下总结:在设计计数器的时候,如果计数区域没有信号来表示时,可补充一个信号flag_add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uyu_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是不是需要加上en,clk,dout之间时序同步问题?   异步的话会不会产生了间隔不是3个时钟而是>3的时钟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