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按键中断控制定时器产生持续 1s 的周期信号

楼主:
//////////////////////////////////////////////////////////////////////////////////////////////////////
// 2012 年吉林省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C题<<声源定位系统>> ----(声源部分)
// 要求: 有信号产生电路, 放大电路, 声音频率 800Hz 左右, 按一次键响声持续 1 秒.
//       声源模块体积不超过 4cm*4cm*4cm.
//====================================================================================================
// 比赛时用的是 555 定时器组成单稳态电路和延时电路做的延时发生系统. 效果也行. 由于器件误差原因,
// 频率很难调到 800Hz 稳定下来. (参考康华光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_第五版> 428页, 习题 8.4.4)
// 赛后改用了 TI 的 MSP430 Launchpad 重做了一个, 再加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程序如下.
// 本来要用 PWM 功能来输出, 只是还不熟悉, 得慢慢摸索.
//////////////////////////////////////////////////////////////////////////////////////////////////////
#include
#include

// 定义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volatile INT16U i = 0;              // 中断中引用的变量 最好定义成 volatile 类型.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CCTL0 = CCIE;                 // 使能 CCR0 中断
    CCR0  = 85;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 SMCLK,增计数模式
    P1DIR |= (BIT0 | BIT6);         // P1 设置为输出
    P1OUT  = (BIT0 | BIT3);         // 开始时 LED1 亮, LED2 灭,  选择上拉方式
    P2DIR |= BIT2;                  // 设置 P2.2 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BIT2;                 // P2.2 输出低电平, 使得初始状态蜂鸣器不响
    P1REN |= BIT3;                  // 使能 P13 口的上拉电阻
    P1IE  |= BIT3;                  // P1.3 中断允许
    //P1IES &= ~BIT3;               // 上升沿触发中断
    P1IES |= BIT3;                  // 下降沿触发中断, 可以对比下与上升沿的区别
    P1IFG  = 0x0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_EINT();                        // 使能全局中断
    LPM1;                           // CPU 进入 LPM1 模式 ,LPM0 亦可

    for (;;)
    {
        _NOP();                     // 进入死循环, 等待中断发生
    }
}

//////////////////////////////////////////////////////////////////////////////////////////////////////
// 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定时改变引脚状态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_Handler (void)
{
    P2OUT ^= BIT2;
    if (++i > 1600) {               // 1s 时间到, 则停止, 等待下次按键开始
        CCTL0 &= ~CCIE;             // 禁止 CCR0 中断, 等待下次按键重新开启
        P2OUT &= ~BIT2;             // 1s 到后, P2.2 要输出低电平, 使得蜂鸣器不再响
        i = 0;                      // i 清零, 等待下次继续计数
    }
}

//////////////////////////////////////////////////////////////////////////////////////////////////////
// P1.3中断,下降沿触发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Handler(void)
{
    CCTL0 = CCIE;                   // 使能 CCR0 中断, 蜂鸣器开始 800Hz 的声响
    P2DIR |= BIT2;                  // 设置P2.2口方向为输出
    P1OUT ^= (BIT0 | BIT6);         // 表示按键改变取反 P1.0/6, 交替亮灭
    P1IFG &= ~BIT3;                 // 清除 P1.3 中断标志位
}
//////////////////////////////////////////////////////////////////////////////////////////////////////
// END OF FILE
/*****************************************************************************************************
Low-power mode 0 (LPM0)
– CPU is disabled
– ACLK and SMCLK remain active, MCLK is disabled
--------------------------------------------------------------------
Low-power mode 1 (LPM1)
– CPU is disabled
– ACLK and SMCLK remain active, MCLK is disabled
– DCO's dc generator is disabled if DCO not used in active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