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发板增加HMI(TFT触摸LCD)

楼主:
GD32F350开发板增加HMI(TFT触摸LCD)
GD32F350主频高达100M,而且有2路SPI,所以还有多路12BIT的ADC,所以我的项目里就直接用SPI+ADC来驱动一块320X240彩色LCD模块
前段时间一直使用GPIO模拟SPI来驱动LCD,GD32F350主频在108M下,IO反转速度可以到7.682Mhz,可LCD刷新还是很明显的停顿感,如果要操作更柔顺,只能考虑SPI高速下的驱动下,今天终于调通了,感觉现在SPI驱动彩色LCD还可以使用。

网友A:
手上有个好屏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好屏啊。哈哈。

你要不,我把店家告诉你!

SPI就是省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我把店家告诉你!

SPI就是省IO口!

以后再玩

网友C:
屏幕是哪家店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哪家店铺的?

你搜ili9341 spi
就可以驱动的起来的

网友D:
SPI省IO口,但刷新彩屏显示太慢了,实际应用很少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I省IO口,但刷新彩屏显示太慢了,实际应用很少选择

你想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