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电流信号检测装置]精彩设计分享

楼主:
2018年ti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今天分享一个杭州省一等奖_A题_杭州电子科技大学_施钰斌_陈俊辉等的设计。

首先回顾一下A题

2018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A题:电流信号检测装置(本科)
1.任务
如图1所示,由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经功率放大电路驱动后,通过导线连接10Ω电阻负载,形成一电流环路;设计一采用非接触式传感的电流信号检测装置,检测环路电流信号的幅度及频率,并将信号的参数显示出来。

图1  电流信号检测连接图
2.要求
(1)      设计一功率放大电路,当输入正弦信号频率范围为50Hz~1kHz时, 要求流过10Ω负载电阻的电流峰峰值不小于1A,要求电流信号无失真。                  (25分)
(2)      用漆包线绕制线圈制作电流传感器以获取电流信号;设计电流信号检测分析电路,测量并显示电流信号的峰峰值及频率。                                 (15分)
(3)      被测正弦电流峰峰值范围为10mA~1A,电流测量精度优于5%,频率测量精度优于1%。                                                           (25分)
(4)       任意波信号发生器输出非正弦信号时,基波频率范围为50Hz~200Hz,测量电流信号基波频率,频率测量精度优于1%;测量基本及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度(振幅值),电流谐波测量频率不超过1kHz,测量精度优于5%。                      (25分)
(5)      其他。                                                     (10分)
(6)      设计报告                                                   (20分)

主要内容
满分
系统方案
方案描述、比较与选择
理论分析与计算
电流测量方法

谐波分量测量方法
电路设计
电路设计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案

测试结果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设计报告结构

及规范性
摘要、报告正文结构、公式、图表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总分

3说明
(1)为提高电流传感器的灵敏度,可用用漆包线在锰芯磁环上绕制线圈,制作电流传感器。
(2)在锰芯磁环上绕N2匝导线,将流过被测电流的导线从磁环中穿过(N1=1),构成电流传感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_施钰斌_陈俊辉等的设计分享赏析

本设计以STM32F407为核心,实现隔离式的电流测量。使用TDA2030将输入信号进行功率放大,电流通过用康铜丝绕制的电流感应磁环后传递到下级,为方便控制电压,采用INA128进行后级放大,OPA695对电压进行抬升,最后输入STM32的AD中进行采样处理。
在竞赛中,需要有一种大局观,首先需要了解需要制作那些模块,再进行分工合作,在制作时备用板的制作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同组队友需要协商好前后级的连接方法。硬件应提前完成关键模块的制作,给写软件的同学充足的时间进行代码的处理。
电流信号检测装置(A题)

1 系统方案

1.1 功率放大电路

方案一: 使用OPA548将输入信号进行放大。

方案二: 使用TDA2030将输入信号进行放大。

由于在测试中,OPA548在长时间工作后会过热无法正常工作,且TDA2030波形在小电流时更为完好,故最终选用方案二。

1.2 电流感应

方案一: 使用磁环感应电流,通过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在通过INA128将电压放大。

方案二: 使用磁环感应电流,通过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在通过INA194将电压放大。

但由于INA194为单电源供电无法放大负电流,故采用INA128,实现负电流的测量,且INA128可调节放大倍数是输出电压更适用后级的测量,故选方案一。

1.3 电流检测与分析

方案一: 使用AD8505采集前级放大后的电压。

方案二: 使用加法器将INA128的输出电压抬高,并将输出电压控制在0-3.3V之间,直接使用STM32F407的片内AD进行采样。
直接只用STM32F407的片内AD电路比较简单,且能达到测量精度;而AD8505较贵,且需要自行配制程序,出于成本,电路结构,以及难易程度的考虑最终选择方案二。

1.4 系统总体框图
图1 系统框图

2 理论分析与计算

2.1功率放大电路设计

Imax=Ipp/2/1.414

Pmax=Imax*RL=3.53W

2.2感应信号放大器设计

电流传感器由一次线圈,二次线圈和磁芯构成,次线圈连接在主电路中从磁环内穿过(线圈匝数N1=1,电流为I1),二次线圈为锰芯磁环上绕制的漆包线匝数为N2,电流为I2,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

K=I1/I2=N2/N1

I2=I1*N1/N2

INA128放大增益计算:           G=1+50KΩ/Rg

2.3加法器设计

vo=vo1+vo2

vo1=(1+R4/R3)*R2/(R1+R2)

vo1=(1+R4/R3)*R1/(R1+R2)

2.4电流测量

通过磁环感应电流再转为电压信号,用adc采样进行傅里叶分析,把时域信号转为频域信号,得到其频率与幅值,再通过多次数据测量进行比对的到幅度的转换系数。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是傅里叶变换在时域和频域上都呈现离散的形式,将时域信号的采样变换为在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频域的采样。在形式上,变换两端(时域和频域上)的序列是有限长的,而实际上这两组序列都应当被认为是离散周期信号的主值序列。即使对有限长的离散信号作DFT,也应当将其看作经过周期延拓成为周期信号再作变换。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以高效计算DFT。所以再分析时用了stm32进行fft分析。

2.5谐波测量方法

   该方法也是采用fft算法,进行采样分析,通过比对采样数据的到基波和谐波的频率和幅值。

如下是三角波和方波的傅里叶级数(可以得到其波形的组成):

三角波:(A为峰峰值)

方波(E为峰峰值)

经过fft分析后,每一点表示一个频率的幅值,通过分析很容易得到基波和谐波的频率和峰峰值

3 电路与程序设计

3.1 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

电路功率较大,故选择有较大功率的TDA6030,使其其具有较大的输出能力,为降低芯片温度,需要外加散热片,为使电流环路电流峰峰值是任意波形发生器设置电压峰峰值的0.1,故功放保持增益为1。

图2  OPA548硬件电路

3.2 感应电流转换的设计
为满足片内AD的测量范围,且由于后级加法器抬高电压为1.2V,故在输入10Vpp的信号时,INA128输出应在2.4V之内,此通过调节Rg改变增益。

图3 INA128放大电路

3.3加法器的设计

由于片内AD采集范围为0-3.3V,为提高测量精度加法器最好使用1.6V的基准源抬高信号,但由于无现成1.5V,故使用1.2V的基准源提供参考电压。

图4 加法器电路

3.4软件程序设计

程序流程框图如图所示:

图5 程序流程框图

4.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分析

4.1测试仪器
    示波器,手持电表,信号发生器

4.2测试方案

将信号输入到功率放大电路,串联万用表测量电流,单片机测量频率与峰值,与前级进行对比。

4.3测试数据

4.4测试结果分析

通过测量结果可知,波形在1A时没有明显失真,频率测量误差在1%以内,电流测量误差在5%以内,能够测量1KHz以内多次谐波分量,故该设计达到题目要求

5 总结

本设计以STM32F407进行测量显示,可实现题目所要求的各功能,可测量电流信号的频率及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值。实际测试发现磁环匝数理论计算值与实际匝数有较大的偏差。

网友:
大牛啊,佩服佩服,太厉害了,A题做到这个程度太厉害了
敢问大神有没有H题简易功率测量装置的报告?最近在做,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大神帮助

网友A:
用漆包线绕制线圈制作电流传感器以获取电流信号,这个动手能力必须有。

网友:
漆包线绕制线圈制作电流传感器以获取电流信号,这个是第一步。

网友:
你好 在吗 请问题目的指标要求Ad精度是16位的,32的精度是12位,你们小信号精度可以吗

网友:
你好 程序可以分享一下或者卖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漆包线绕制线圈制作电流传感器以获取电流信号,这个动手能力必须有

是啊。

网友B:
请问这个TDA2030a功放的电路图有吗,就是我们焊一个后发现特别不稳,谢谢

网友:
请问二次线圈直径用多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TDA2030a功放的电路图有吗,就是我们焊一个后发现特别不稳,谢谢

这个网上应该有现成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