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IC区分

楼主:
MCIMX6D6AVT08AD于MCIMX6U6AVM08AC这两颗IC的不同之处

网友:
1) 首先没有用过这两个芯片
2) 其次想知道它两个的区别,最好的办法是去官网下载芯片手册,看一下,一切皆了然

网友:
这个规格书上有,每个字母代表什么规格书里面都标出来了

网友:
两个手册去对比。主频。外设。温度等。字母含义有说明。重点分析和产品功能相关的那些方面。

网友:
学习学习
问:如何吐槽一部电影很烂?

回复:影厅座位有17排,每排32个座位,天花板上共有48盏灯,荧幕的左下角有个黑点总是出现,频率大概是1分20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