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322 demo板 01概述

楼主:
使用业界最少引脚单片机,工作之余利用pic10F322  DIY了一个演示板,功能如下:

A.     pic10F322单片机,SOT-23-6封装
B.     独立按键一路
C.     5K电位计测量一路
D.     高亮 指示灯两路
E.     mini USB插头供电
F.      CPU所有引脚方全部引出,方便调试
G.     面包板接线孔,便于拓展
H.     板子尺寸5cm X 5cm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zb2012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记得以前microchip有一个很小的白色pic10F322开发板,上面还有一个电位器。

另外建议用microusb可能更好。

网友A:
很久没看到有人搞pic了,最近刚用pic做了一个产品,pic的mcu不错,就是调试比较不好,现在都是写好用protues仿真验证后,然后烧到mcu看是否符合自己预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到有人搞pic了,最近刚用pic做了一个产品,pic的mcu不错,就是调试比较不好,现在都是写好用protue ...

proteus验证和实物运行会有差异吧,我们通常都是Demo板调试,然后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us验证和实物运行会有差异吧,我们通常都是Demo板调试,然后批量

没有差异的,对pic支持特别好,本身支持各种编译器,请问你用啥IDE开发 ,不是不喜欢用实物开发,但是用的芯片不支持早期MPLAB8,不喜欢新的MPLAB X,有bug,对我用的编译器支持不好,而且不能用MPLAB ICD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差异的,对pic支持特别好,本身支持各种编译器,请问你用啥IDE开发 ,不是不喜欢用实物开发,但是用 ...

老片子,mplab8 IDE
新片子,mplabX
烧录器 Kit3  ICD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片子,mplab8 IDE
新片子,mplabX
烧录器 Kit3  ICD3

嗯,那挺好,老平台还是很好的

网友:
水一下贴
问:有什么赞扬让你比较尴尬?

回复:哎呀,这位小伙子,人不可貌相啊。

网友:
没有差异的,对pic支持特别好,本身支持各种编译器,请问你用啥IDE开发 ,不是不喜欢用实物开发,但是用的芯片不支持早期MPLAB8,不喜欢新的MPLAB X,有bug,对我用的编译器支持不好,而且不能用MPLAB IC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