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这个闭环的稳定性怎么提高

楼主:
急求,这个闭环的稳定性怎么提高

网友:
为什么要补偿这个闭环?是产生振荡了?还是幅频特性不符合要求?电路是谁给定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根据一个芯片提出来的,产生震荡了,这个闭环的增益小并且他的相位裕度只有四十几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根据一个芯片提出来的,产生震荡了,这个闭环的增益小并且他的相位裕度只有四十几度

产生振荡了,必是实际电路,而“相位裕度只有四十几度”在已经产生振荡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根据一个芯片提出来的,产生震荡了,这个闭环的增益小并且他的相位裕度只有四十几度

以首帖图(仿真图?)而论,C27和C28可能是不稳定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电路中要加上C27和C28?进一步,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支P沟MOS管?运放输出的能力不够?
另外,此电路右边负载是什么?

网友:
此电路右边的负载是传输管一个buffer接输出,目前想的是改变电容的连接关系来在增加一个零点,但是这样还是不能达到稳定。。。
因为目前做的是逆向模拟,所以不太能了解它具体诗选的功能,就一个运放首先认为他应该闭环达到稳定

网友:
这个电路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