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多个电压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用20v直流电源作为输入利用稳压芯片想产生8个5V的电压输出,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是用一个稳压芯片产生5V然后接到连接器8个端口输出,还是采用8个稳压芯片每个都产生5V再接到连接器的8个端口输出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看你的需要。
每路一个独立的稳压芯片,各路输出之间相互影响小。一个稳压芯片产生5V输出电压然后联接到8个端口,各路输出相互影响大。如果你能够接受各路之间相互影响,那么采用一个稳压芯片方案成本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看你的需要。
每路一个独立的稳压芯片,各路输出之间相互影响小。一个稳压芯片产生5V输出 ...

如果采用一个的话PCB板上布线您有什么建议吗?稳压芯片产生5V的那根线是不是的很粗啊

网友:
最好使用多个7805稳压芯片,因为比的负载接口较多,而7805稳压芯片有个大问题,就是工作起来会发烫,很烫的那种。8个端口用一个7805和8个端口用8个7805的热量是可想而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采用一个的话PCB板上布线您有什么建议吗?稳压芯片产生5V的那根线是不是的很粗啊

“稳压芯片产生5V的那根线是不是的很粗啊”
那要看8个端口各需要输出多大电流。
当然,这根线通常是越宽越好。

网友:
1) 看功率有多大
2) 看是给什么供电,如果功率小,影响不大,用一个就可以
3) 如果电流大,或干扰大,建议用多个直接用DCDC,如果从20V直接用LDO降到5V,如果电流大,发热量肯定大
4) 关于线宽的问题,不是越宽越好,可以到网上看一下电流与线宽的关系,设置一个合适的值就好

网友:
必须分析负载,包括负载的大小,对电源纹波的要求,不同负载间如果共用电源是否会出现相互影响等,不做好负载分析,泛泛讨论什么方案好,没有丝毫实际意义,跟瞎蒙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