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MP2303的5V电源板子,邀请高手指点

楼主:
第一次制作MP2303的电源板子.欢迎各位大侠提供意见和建议。谢谢

附件如下:

网友:
1)原理图没啥大问题
2) PCB走线可以优化的更美观一些,元件的布局摆放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即不影响功能,也让它看起来美观一些
3)2303底部焊盘可以打一些过孔,方便散热
4) 2303底部焊盘理论上应该是接地的,请查一下手册确认一下,我没有看手册
5) 铺铜的网络可以设置成地,可以与相同的网络相连接
6) 2303周围可以多打一些过孔到地
7) 电感与2303的布局不太合理
8) 好吧,先说这么多吧,最后鼓励一下,加油!
7) 板子没有固定孔
8) 板子如果是自己使用,边框可以设置成圆角,这样拿起来不会割到手

网友:
9) 另外,板边框应该是没有加keepout层,所以铜皮都铺到板外面了

网友:
10) 如果不太懂设计规则的话,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或者找个教程看一下

网友A:
1.原理有点问题吧,那个续流二极管应该在电感和芯片之间,不是在电感和负载之间,不然在MOS管关断期间,电感无法和二极管组成放电回路,可以查一下MP2303A这个芯片的官方推荐原理图
2.PCB布板要注意电流走向,同时整个DC-DC的回路最小,,且最好是输出经过滤波电容后再接入反馈电阻,并且反馈回路尽可能小。
3.另外你的PCB反馈接入网络不对,怎么5V和NET2303A_3这个网络在一起
4.另外要考虑所带负载,如果电流过大,走线尽量走粗,不然过电流不够

网友:
只能说多看Datasheet了

网友:
是的,直接参考datasheet 这种芯片一般都有推荐原理图和器件以及布局指引

网友B:
我就好奇,第一个实物原理图是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C:
其他的先不说了,希望赶得及板子还没有通电吧,兄弟你的原理图中R102的位置错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理有点问题吧,那个续流二极管应该在电感和芯片之间,不是在电感和负载之间,不然在MOS管关断期间,电 ...

这个芯片不需要续流二极管的,图中两个二极管一个是输入防反接的,一个是输出的LED指示灯。

网友C:
1,pin3-电感L1-电容C106,C107-PIN4(GND)的环路面积尽量小,走线尽量宽,避免过孔。
2,输入电容C101、C102、C103尽量靠近pin2和pin4,且不要有过孔。实际上这里0.1uF的电容应该可以去掉。
3,反馈回路R105的接入点不应该在电感这里(这里居然和原理图不符),而是在经过电容滤波之后(芯片-电感-电容-反馈点),且反馈回路的走线要避开高频大电流回路(第一点中提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好奇,第一个实物原理图是用的什么软件?

MPS官网有个电源设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原理图没啥大问题
2) PCB走线可以优化的更美观一些,元件的布局摆放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即不影响功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理有点问题吧,那个续流二极管应该在电感和芯片之间,不是在电感和负载之间,不然在MOS管关断期间,电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in3-电感L1-电容C106,C107-PIN4(GND)的环路面积尽量小,走线尽量宽,避免过孔。
2,输入电容C101、C1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先不说了,希望赶得及板子还没有通电吧,兄弟你的原理图中R102的位置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