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

楼主:
输入电流 0-20MA ;LED最大电流是100MA;这样设计可行不?

网友A:
基极电流过大时,可能会烧毁发光管或者8050。
C3不必要。
此电路用12V电压,有点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极电流过大时,可能会烧毁发光管或者8050。
C3不必要。
此电路用12V电压,有点浪费。

基极的话控制在LED的最大范围内;如果要限流的话要搞好大封装的电阻,而自己只有0805的;C3是滤掉外部干扰的,这个LED离干扰源比较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极的话控制在LED的最大范围内;如果要限流的话要搞好大封装的电阻,而自己只有0805的;C3是滤掉外部干 ...

干扰大到可以从LED发光上看出来了么?LED在受到干扰时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到可以从LED发光上看出来了么?LED在受到干扰时闪烁?

是的,LED会闪烁。

网友:
集电极上的电压用的12V有点大了,5V的电压就够了,

网友:
LED 串个电阻吧。560欧?

网友:
假设电路能按照预期工作,当LED流过电流最大100mA时,整个12V回路上就产生12Vx0.1A=1.2W的功耗,由哪个器件来承受?

网友C:
须先查下LED的手册,否则无可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须先查下LED的手册,否则无可讨论。

楼主首帖只画了一个LED,如果是若干LED串联(三个、四个),则有详加讨论的必要。若确实是一个LED,则12V电源电压过高可以确定。

网友:
LED最大电流是100MA
用是的发光二极管?
一般的发光二极管不会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帖只画了一个LED,如果是若干LED串联(三个、四个),则有详加讨论的必要。若确实是一个LED,则12V电 ...

想着那或是个被简画了的“LED模块”,说不定还内置了恒流电路.
很多人不习惯先和盘托出全部条件,要通过反复挤牙膏才渐显庐山真面目,四渡赤水之后方摸到讨论方向。

网友:
三极管集电极要加一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