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 霍尔电流传感器(焊接在PCB板上的),应如何进行性能初检测?

楼主:
如图所示 霍尔电流传感器,新采购的零件,请高手指导一下,如何进行功能初检测,来说明零件是合格的,谢谢!!

网友A:
加电,然后用块磁铁靠近,用示波器看看其输出信号的变化?大概只能如此。

网友:
除了恒流源,用万用表可以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电,然后用块磁铁靠近,用示波器看看其输出信号的变化?大概只能如此。

谢谢你的回答。加电,是直流还是交流,几伏?磁铁靠近时,信号应该如何变化,才能判断其性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加电,是直流还是交流,几伏?磁铁靠近时,信号应该如何变化,才能判断其性能正常?

你的霍尔传感器,显然是需要电源才能够工作的,检测时必须把霍尔传感器所需要的电源加上。加多高电压,应该看该传感器说明书。
用磁铁靠近传感器,只是判断其好坏。靠近或者移开,霍尔传感器输出应该有变化。无变化就是坏了,有变化只能说明传感器在工作,但不能判断是否准确。
你的传感器,图中看是穿心式电流传感器。要判断是否准确,只能在穿心导线上通过标准电流,然后读取传感器输出,看是否符合说明书列出的误差允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霍尔传感器,显然是需要电源才能够工作的,检测时必须把霍尔传感器所需要的电源加上。加多高电压,应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看来我需要一 恒流源 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