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前馈参数的理解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伺服电机控制位置还的部分框图
【1】位置前馈怎么理解呢?如下理解可以吗?
比如电机要停下来,但是会有运动的惯性,所以需要给电机一个提前量来控制它停下来
提前量就是前馈量
【2】这里的微分就是PID中的D环节,它本质是做减法,这里怎么起作用的?
【3】对位置前馈增益进行滤波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
位置前馈前面一节是微分电路,微分电路一般是提前或者超前的意思,也叫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