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是刚学PCB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明白,就是PCB板上所有的地是怎么相互连起来的,如果只是用线的话那地线岂不是得很长,因为需要接地的引脚太多,我看见有的人在(比如一个贴片电容的接地端)放置了一些不知道是通孔焊盘还是过孔(这个也不明白)作为接地,那么这些过孔或者焊盘又是怎么和其他地是相连的,是通过铺铜吗?如果用了这些通孔焊盘或是过孔为什么在制成的板子上面看不见

网友:
先用线走通,双层板有需要时才加过孔,不需要在所有接地端加什么过孔。(当然有些发热的零件可以在接地端加些过孔可以增加散热性能,还有一些电流比较大的应用可以多加过孔分流)

在顶层和底层敷铜,把敷铜的网络都设置为地,最后在敷铜区域均匀的加一些过孔,连接上、下两层的地,增加整块板的抗干扰能力。

如图1:高亮部分是先用线把地的网络连通,然后再敷铜后,就会比较美观。

至于你说的看不见过孔,是过孔设置里可以选择(盖油/开窗),如图2红色方框所示。
勾选盖油,效果如图3;不勾选开窗,效果如图4。

网友:
布板是可以先连接其他走线,地最后布,可以放过孔,然后带地网络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