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动态监测电路中的电池电量?

楼主:
在日常的电路设计中,电路中电池的电量往往会大大的影响调试的结果。比如:1、风洞的调试

因为我一开始没有管电池电压的事情,就一直在修改PID参数想使乒乓球保持稳定,但是我错了,每次感觉调节好一个参数之后,结果发现乒乓球又漂了,越调越迷茫,最后一分析,原来电池电压在下降(一开始都是使用12V蓝皮电池供电),还有:

2、倒立摆的调试

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管电池电压的事情,然后一直在修改PID参数想使摆杆立起来,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还是上面的情况,原来电池电压在下降(一开始都是使用12V蓝皮电池供电)
为了克服电压变化对我PID调节的影响,我最后索性买了个恒定的电源盒

这种装备真的好用,插上220V直接输出基本上恒定的12V电压,完美解决了电压放电对系统PID参数的影响。那么,怎么能够实时动态检测电池电压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值分段程不同的PID参数或者提醒用户停止设备当前的工作更换电池等。

好了,下面开始测试一下我的方案可不可行,首先设计电路,我用Altium Designer 先把电路图画出来

原理图大概就是上面这个样子,利用电阻分压的原理,比如输入电压为U1,则U(ADC)=U1*R2/(R1+R2),然后通过单片机的ADC采集建立输入电压与ADC采集数值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用MATLAB软件仿真出来,好了说了这么多的理论,下面开始实践操作,
1、先用洞洞板把电路焊出来,因为我要换电阻来选择合适的分压电阻,所以我把排母焊在洞洞板上,方便更换,实物图如下:

2、选择两个51K电阻,测量后发现阻值有点漂,经过测量后发现实际阻值一个为50.8K欧,一个为50.5K欧。

3、到此处硬件电路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下面开始软件部分,我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mini开发板,功能和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强烈推荐作为学习单片机的入门开发板

main函数代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5
//ADC实验
//技术支持:[url]www.openedv.com[/url]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8/9/20");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1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1_VOL:0.000V");
        while(1)
        {
                adcx =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去10次平均值后返回adcx
                LCD_ShowxNum(156,13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3.3/4096);//12位分辨率,2的12次方 = 4096
                adcx=temp;//取整数部分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72,150,temp,3,16,0X80);
                LED0=!LED0;
                delay_ms(250);
        }
}

adc.c文件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
//ADC 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url]www.openedv.com[/url]
//修改日期:2012/9/7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adc.h文件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sys.h"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
//ADC 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url]www.openedv.com[/url]
//修改日期:2012/9/7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void Adc_Init(void);
u16  Get_Adc(u8 ch);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endif

4、将程序下载进开发板

好了,软件和硬件都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测量试验了。
因为单片机ADC采集接口的电压不能超过3.3V,所以还得进行一番理论推导因此来限定一下输入电压的范围,

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
Vin(V) 0.0 0.5 1.0 1.5 2.0 2.5 3.03.5 4.0 4.55.0 5.5 6.0 6.5
ADC 2 305 620 932 1246 1558 1875 2185 2497 2802 3117 3432 3746 4056
上述数据为电阻R1=R2=50.5K欧情况下测得,然后对数据通过MATLAB仿真软件,仿真出输入电压与ADC的关系式得:
ADC = 624.5Vin - 2.829
近似成线性关系
结论:上述方法测量电池电压确实可行,而且还挺方便

网友:
用电压判断电量,电池一致性好,批次之间起伏不大的话,误差平均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