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0i为什么使能通不过?

楼主:
    我用厂家的SPI范例测试,程序不能运行,经过逐行排查,发现程序运行到SPI0_enable时就停顿了,我在KEIL5里debug是可以运行过这行的,可是下载到板上却运行不过这行,请教大家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程序代码: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gd32f3x0_it.h"
#include "GD32-Colibri-F350Rx.h"
#define arraysize         10
uint32_t send_n = 0, receive_n = 0;
uint8_t spi0_send_array[arraysize] = {0xA1,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 };
uint8_t spi1_receive_array[arraysize];
ErrStatus memory_compare(uint8_t* src, uint8_t* dst, uint8_t length);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spi_config(void);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init led1 */
    gd_eval_led_init (LED1);
    /* NVIC config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SPI0_IRQn,1,1);
    nvic_irq_enable(SPI1_IRQn,0,1);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外围时钟使能 */
    rcu_config();
    /* GPIO config */
    gpio_config();
    /* SPI config */
    spi_config();
    /* SPI int enable 启用中断*/
    spi_i2s_interrupt_enable(SPI0, SPI_I2S_INT_TBE);
    spi_i2s_interrupt_enable(SPI1, SPI_I2S_INT_RBNE);
    /* SPI enable */
    spi_enable(SPI1);
    spi_enable(SPI0);    //运行停顿的语句,我将此行移到spi_enable(SPI1)之前,也同样运行不过去。
    /* wait transmit complete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receive_n < arraysize);
    /* compare receive data with send data 比较接收数据与发送数据*/
    if(memory_compare(spi1_receive_array, spi0_send_array, arraysize))
        gd_eval_led_on(LED1);
    else
        gd_eval_led_off(LED1);
    while(1);

}
/*!
    \brief      configure different peripheral clock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SPI0 GPIO config: SCK/PA5, MOSI/PA7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SPI1 GPIO config: SCK/PB13, MISO/PB14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0,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
    \brief      configure the SPI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BDTRANSMIT;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HIGH_PH_2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 ;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SPI1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BDRECEIVE;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SLAV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
/*!
    \brief      memory compare function
    \param[in]  src : source data pointer
    \param[in]  dst : destination data pointer
    \param[in]  length : the compare data length
    \param[out] none
    \retval     ErrStatus : ERROR or SUCCESS
*/
ErrStatus memory_compare(uint8_t* src, uint8_t* dst, uint8_t length)
{
    while (length--){
        if (*src++ != *dst++)
            return ERROR;
    }
    return SUCCESS;
}

网友:
    我准备用SPI1来接收数据,准备接收的是8个字节的字符串,大约每分钟接收一次,就是不知道如何写接收的代码,在此请各位帮忙,不胜感谢!
    另外我测试串口通讯,也是不知道如何接收电脑串口助手发过来的字符串。

网友:
gd32f3x0_it.c

这个中断文件里面你看了吗?

网友:
谢谢提示!刚才打开文件看了一遍,是要先判断是那种异常再分析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