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3EP32GS504的AD设置

楼主:
PIC33EP32GS504的A/D用microchip的MCC模块如何设置,为什么转换时间需要触发才能实现?

网友A:
这个,是由于PIC33EP的ADC中,采样时间由软件控制可调,一般可选择直接触发转换,也可设置等软件设定的延时采样后转换。
这样做的目的是:PIC33EP是为数字电源设计的,ADC采集信号一般是电压,功率管电流;
在功率管一个导通周期开始时,其相关电压、电流信号不稳定(有尖峰),如果此时ADC立即采样的结果容易使软件误动作;
一般需延时一段时间(≥200nS左右)再采样,容易获得所需要的数据;
PIC33EP可采用延时采样技术来达到此目的。
另外所说的触发信号,这是根据输出的PWM同步来设计的:
即:ADC的采样,一般与PWM输出同步,做到逐周期信号采样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PIC33EP的ADC中,采样时间由软件控制可调,一般可选择直接触发转换,也可设置等软件设定的延时 ...

请问PIC33EP的AD寄存器中有专用和共用CORE核心,这有什么区别,如果使用共用CORE核心,分频比该怎么设置?采样周期,转换周期,Tad等时间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