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一高级工程师因误删数据库被开除!惨

楼主:
据微博网友大佬坊间八卦爆料,顺丰科技数据中心一位高级工程师因误删生产数据库,导致某项服务无法使用,并持续 10小时。顺丰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辞退工程师邓某,并在顺丰内网通报。

据内部通报,

邓某错选了 RUSS 数据库,打算删除执行的 SQL。在选定删除时,因其操作不严谨,光标回跳到 RUSS 库的实例,在未看清所选内容的情况下,便通过 delete 执行删除,同时邓某忽略了弹窗提醒,直接回车,导致 RUSS 生产数据库被删掉。

因运维工作人员不严谨的操作,导致 OMCS 运营监控管控系统发生故障,该系统上临时线上发车功能无法使用并持续了 590 分钟。

…… 此次故障导致业务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网友:
我就奇怪了,顺丰也是大公司了,数据库删除了,也应该有备份啊。

网友:
也是给自己敲响了一声警钟吧,数据库随便就可以删除确实风险很大。

网友:
牛啊,没有备份吗?那么大的快递公司,研发负责人应该受到重罚,低下干活的总是做替罪羊,天朝的公司多是这样啊,可悲啊

网友:
员工有错,但是领导负主要责任,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员工,总是重罚员工,太无耻了

网友:
重要的数据库操作应该像银行柜台那样需要上级授权才能完成操作

网友:
一般软件的数据库删除还要多级保护和确认
感觉不仅仅是删数据库的事才开的

网友:
备份一定有,但发现问题后执行热备份恢复是需要一系列操作的,很可能涉及更高权限。而为了挽回失误,犯错人员是否及时上报、及时补救以及是否为了掩盖错误而采取了导致贻误时间甚至引发更多、更大问题的操作,外界尚不得而知。总之,事情不会是仅仅删库那么简单。

网友:
对于犯错导致严重后果的员工,辞退很正常。一个管理规范的企业,相关领导也肯定会被追责,甚至导致内部规章、作业程序等的修正。
1994年6月6日,一架西安飞往广州的Tu-154客机在起飞不久后坠毁,现场惨不忍睹,我家楼上邻居当时就在该机之上。而该机我很可能乘过,甚至可能是数次乘过。导致该机坠毁的原因不是驾驶员失误,不是飞机机械故障,而是地面维护人员在运维操作时漫不经心,将两个姿态传感器的插头互相插反了,导致涉及到的飞行仪表指示完全错误。此次空难导致西北航空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不久被收购而不复存在,有关责任人被判刑入狱而不是开除那么简单,其领导甚至整个公司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网友:
技术工作最怕认真二字,一个小数点,一个符号,一个疏忽,都会酿成大祸。

网友:
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可以实现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根据nRF24L01芯片特性,可以做到多个同时运行时数据不会相互影响,这就涉及到配对问题,本人做这个的时候想到的是实时变换接受发地址,这种方法确实可用,特别是在一对多时特别好用,但是在多对一是就不是很好,会有数据丢失,所以,多对一建议用多路接收数据,再配合上本人方法相信可以解决,我没做那一部分,如果有人做了,希望可以同样分享出来学习,毕竟OPEN SOURCE大法好。

网友:
数据库的删除方法 . drop 命令格式: drop table tb ---tb表示数据表的名字,下同.. truncate 命令格式: truncate table tb ---tb表示数据表的名字

网友:
其实都是管理混乱造成的,如果有严格的条例一视同仁,哪里会有什么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