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 LogicKids】输入和基本逻辑测试

楼主:
老是点灯,自己都hold不住了
好歹整几个按键
开撸

这个是上次测试的脚本
USER_LED亮2s灭2s

看上去好啰嗦的一个流程图
其实就是不断扫描两个输入按键的值
如果有某个按键端口输入,则进行50ms的延时
简单的延时防抖
然后再次读取这个按键端口
确实有输入的话,就对标志位flag进行运算
程序的最后,根据flag的值
点亮或者熄灭USER_LED
这里配置的是
按键向上熄灭USER_LED
按键向下点亮USER_LED
相比于上次的blink脚本
这次增加了变量运算和逻辑判断
由于脚本解析代码中没有设置取反/取非的运算
所以采用加法运算来代替取反/取非的运算
哦,对了,运算的配置在脚本解析代码中是堆上设置操作的
也就是 假+假=假,真+假=真
Ifelse的逻辑嵌套是个大坑
需要自己操作一个后入先出的链表
类似一个单片鸡的出入栈处理过程
整个脚本的解析逻辑才能正确
目前仅支持8级ifelse的嵌套
不过可以随时修改

这里换了一个按键控制USER_LED的方式
同一个按键对USER_LED进行翻转
里面的变量运算采用了unsigned int 变量乘积的形式
65535x65535
每次相乘的结果,不是1就是大于1
所以最后判断key_flag是否大于1
来点亮或者熄灭USER_LED
上视频

Android这个啊啪啪被修改得稀烂
准备放弃了,转战PC客户端吧
目前的进度:

以上

网友:
消灭〇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