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只用FPGA实现AD芯片功能

楼主:
 就是不用外设,只是使用FPGA的IO电压,即0-3.3V之间的电压,实现AD转换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算是脑筋急转弯题吗?需要给点条件,比如是否允许外接几个简单的器件等等,如只能靠引脚那就算了。

网友:
我想最少还得要个比较器吧

网友:
                    是AD输出?

网友:
楼主,   除非你用带AD的FPGA,  不然不可能不用外设就能实现滴,   数字信号要么高电平, 要没低电平,  没有中间电平,  除非你用外设(好多种方法)实现你要的模拟电压转数字量

网友:
你怎么实现FPGA的AD输出?A是模拟的意思吧!

网友:
对输入模拟电压进行积分然后求积分时间,由积分时间来对应模拟电压

网友:
如果片外积分电路,则线性度,及分辨率都成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要再想了,不然别人也不会限制ADC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