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可以用,AS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不能运行

楼主:
最近老师要求做一个FPGA最小系统,最小系统采用JTAG调试下载,用AS做固化下载。做好了之后发现JTAG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AS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但是不能运行,拔掉下载器或者重启都不行。求各位帮忙指导一下。

FPGA用的是Cyclone IV E系列的EP4CE10E22这款,配置芯片是EPCS4,下面是JTAG和AS的电路。

拜谢各位了,已经卡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另外软件是用的Quartus II 12.0

网友:
下载程序在另一块开发板上面可以用,所以应该不是软件或者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