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常见问题

楼主:
锂电池保护板是电子元器件和PCB组成,在一定温湿环境下时刻准备监护电芯的电压以及充放回路的电流,及时控制电流回路的通断的一种电路板。既然锂电池保护板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一些保护板常见问题,下面就由大力神保护板给大家讲解下保护板内阻大的问题.

    MOS内阻比较稳定,出现内阻大情况,首先应该考虑是不是元器件FUSE或PTC的内阻过大了去,如果元器件FUSE或PTC阻值没有变化,则查看保护板结构检测P+、P-焊盘与元器件面之间的过孔阻值,可能过孔出现微断现象,阻值较大。

    如果FUSE或PTC都没有问题,就要查看MOS是否出现异常:首先确定焊接有没有问题;其次看板的厚度(是否容易弯折),因为弯折时可能导致管脚焊接处异常;再将MOS管放到显微镜下观测是否破裂;最后用万用表测试MOS管脚阻值,看是否被击穿。

    如果内阻还是很大,我们就要用探针去接触保护板,看其是否接触不良或者过分氧化,其次,还要留意电芯上是否有多加镍片的现象,如果电芯上的镍片数量过多也会造成内阻过大的现象。
    选择一家知名、专注锂电池保护板厂家可以避免很多类似问题,大力神保护板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在锂电池保护板领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实力。

网友:
锂电保护板选用合金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