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分享】【六】增加RTC时钟功能

楼主:
       GD32F350的RTC模块提供了一个包含日期(年/月/日)和时间(时/分/秒/亚秒)的日历功能。除亚秒用二进制码显示外,时间和日期都以BCD码的形式显示。RTC可以进行夏令时补偿。RTC可以工作在省电模式下,并通过软件配置来智能唤醒。RTC支持外接更高精度的低频时钟,用以达到更高的日历精度。
        这里参考库函数里面的例程对RTC进行了初始化和串口时钟设置,实现实时时钟的功能。再工程目录下的Driver文件夹增加rtc源文件和头文件,同时编写RTC初始化函数,再主函数中通过串口进行时分秒设置。这里使用了BKP_VALUE作为时钟是否初始化过的标志位。

void Init_RTC(void)
{
        /* enable PMU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enable the access of the RTC registers */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rcu_osci_on(RCU_IRC40K);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40K);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IRC40K);

        prescaler_s = 0x18F;
        prescaler_a = 0x63;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rtc_register_sync_wait();
}

/*!
    \brief      use hyperterminal to setup RTC time and alarm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tc_setup(void)
{
    /* setup RTC time value */
    uint32_t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rtc_initpara.rtc_factor_asyn = prescaler_a;
    rtc_initpara.rtc_factor_syn = prescaler_s;
    rtc_initpara.rtc_year = 0x18;
    rtc_initpara.rtc_day_of_week = RTC_FRIDAY;
    rtc_initpara.rtc_month = RTC_SEP;
    rtc_initpara.rtc_date = 0x21;
    rtc_initpara.rtc_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rtc_initpara.rtc_am_pm = RTC_AM;

    /* current time input */
    printf("=======Configure RTC Time========\n\r");
    printf("  please input hour:\n\r");
    while (tmp_hh == 0xFF){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23);
        rtc_initpara.rtc_hour = tmp_hh;
    }
    printf("  %0.2x\n\r", tmp_hh);

    printf("  please input minute:\n\r");
    while (tmp_mm == 0xFF){
        tmp_mm = usart_input_threshold(59);
        rtc_initpara.rtc_minute = tmp_mm;
    }
    printf("  %0.2x\n\r", tmp_mm);

    printf("  please input second:\n\r");
    while (tmp_ss == 0xFF){
        tmp_ss = usart_input_threshold(59);
        rtc_initpara.rtc_second = tmp_ss;
    }
    printf("  %0.2x\n\r", tmp_ss);

    /* RTC current time configuration */
    if(ERROR == rtc_init(&rtc_initpara)){
        printf("\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failed! **\n\r");
    }else{
        printf("\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success! **\n\r");
        rtc_show_time();
        RTC_BKP0 = BKP_VALUE;
    }
}

/*!
    \brief      display the current tim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tc_show_time(void)
{
    uint32_t time_subsecond = 0;
    uint8_t subsecond_ss = 0,subsecond_ts = 0,subsecond_hs = 0;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initpara);

    /* get the subsecond value of current time, and convert it into fractional format */
    time_subsecond = rtc_subsecond_get();
    subsecond_ss=(1000-(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100;
    subsecond_ts=(1000-(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100/10;
    subsecond_hs=(1000-(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10;

    printf("Current time: 20%0.2x-%0.2x-%0.2x %0.2x:%0.2x:%0.2x .%d%d%d \n\r", \
                                        rtc_initpara.rtc_year, rtc_initpara.rtc_month , rtc_initpara.rtc_date,\
          rtc_initpara.rtc_hour, rtc_initpara.rtc_minute, rtc_initpara.rtc_second,\
          subsecond_ss, subsecond_ts, subsecond_hs);
}

/*!
    \brief      get the input character string and check if it is valid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input value in BCD mode
*/
uint8_t usart_input_threshold(uint32_t value)
{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tmp[2] = {0, 0};

    while (index < 2){
        while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RBNE));
        tmp[index++]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if ((tmp[index - 1] < 0x30) || (tmp[index - 1] > 0x39)){
            printf("\n\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9 \n\r");
            index--;
        }
    }

    index = (tmp[1] - 0x30) + ((tmp[0] - 0x30) * 10);
    if (index > value){
        printf("\n\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d \n\r", value);
        return 0xFF;
    }

    index = (tmp[1] - 0x30) + ((tmp[0] - 0x30) <<4);
    return index;
}

主函数检测和串口显示代码:
/* check if RTC has aready been configured */
                        if (BKP_VALUE != RTC_BKP0){
                                        rtc_setup();
                        }else{
                                        /* detect the reset source */
                                        if (RESET != rcu_flag_get(RCU_FLAG_PORRST)){
                                                        printf("power on reset occurred....\n\r");
                                        }else if (RESET != rcu_flag_get(RCU_FLAG_EPRST)){
                                                        printf("external reset occurred....\n\r");
                                        }
                                        printf("no need to configure RTC....\n\r");

                                        rtc_show_time();
                        }
                        rcu_all_reset_flag_clear();

最终设置完成后的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