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实现流水灯样式的源码

楼主(2018-09-22):
DSP实现流水灯样式的源码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8年8月18日
* Author: LYJCD
*/
//###########################################################################
//
// FILE: Example1_2833xGpioLED.c
//
// TITLE: 用DSP点亮发光二极管实验
//
//
// 根据在RAM中调试的需要,这个项目配置成"boot to SARAM".2833x引导模式
// 表如下显示. 常用的还有"boot to Flash"模式,当程序在RAM调试完善后就
// 可以将代码烧进Flash中并使用"boot to Flash"引导模式.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功能描述:
//
// 程序编译下载成功后,运行程序时LED灯组会一直闪烁
//
//
//###########################################################################
// 释放日期: 2013.11.11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头文件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例子相关头文件
#define D8 GpioCtrlRegs.GPBDAT.bit.GPIO60 //D8代表GPIO60
#define D9 GpioCtrlRegs.GPBDAT.bit.GPIO61 //D9代表GPIO61
#define D10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4 //D10代表GPIO64
#define D11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5 //D11代表GPIO65
#define D12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6 //D12代表GPIO66
#define D13 GpioCtrlRegs.GPCBAT.bit.GPIO67 //D13代表GPIO67
#define D14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8 //D14代表GPIO68
// 使用前,声明本文件中的相关函数;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main(void)
{
// 步骤 1. 初始化系统控制:
// 设置PLL, WatchDog, 使能外设时钟
// 下面这个函数可以从DSP2833x_SysCtrl.c文件中找到..
InitSysCtrl();
// 步骤 2. 初始化通用输入输出多路复用器GPIO:
// 这个函数在DSP2833x_Gpio.c源文件中被定义了
// 这个函数使GPIO控制类寄存器初始化到默认状态
// InitGpio(); // 本例不用此子函数
// 本例使用下面的GPIO配置
Gpio_select();
// 步骤 3. 清除所有中断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 禁止CPU全局中断
DINT;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到他们的默认状态.
// 这个默认状态就是禁止PIE中断及清除所有PIE中断标志
// 这个函数放在DSP2833x_PieCtrl.c源文件里
InitPieCtrl();
// 禁止CPU中断和清除所有CPU中断标志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并使其指向中断服务子程序(ISR)
// 这些中断服务子程序被放在了DSP280x_DefaultIsr.c源文件中
// 这个函数放在了DSP2833x_PieVect.c源文件里面.
InitPieVectTable();
// 步骤 4. 初始化片内外设:
// 这个函数可以在DSP280x_CpuTimers.c源文件中找到
// InitCpuTimers(); // 这个例子仅初始化了Cpu定时器
// 步骤 5. 用户特定的代码
for(;;)
{
//*******让灯先从D8到D14逐一亮******//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1=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4=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4=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5=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5=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6=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6=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7=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7=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8=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1;
/******让灯从D14到D8返回*****///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8=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7=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7=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6=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6=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5=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5=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4=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4=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1=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1;
delay_loop();
/******GPCSET(设置寄存器)是GpioData(数据寄存器)下的一个小寄存器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1; 这两个数是要配套使用不然起不到流水灯流水作用,
delay_loop();**/
/* D8=0;
D9=1;
D10=0;
D11=1;
D12=0;
D13=1;
D14=0;*/
}
}
//延迟子函数
void delay_loop()
{
Uint32 i;
Uint32 j;
for(i=0;i<32;i++)
for (j = 0; j < 100000; j++) {}
}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0=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48到GPIO口63是要选择GPIOB选择寄存器2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0=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1=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1=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4=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64到GPIO79是要选择GPIOC选择寄存器1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4=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5=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5=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6=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6=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7=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7=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8=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8=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EDIS;
}
//===========================================================================
//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