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转换成0~3.3V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中用到压力传感器,是差分信号,我用仪表放大器转成0~5V信号。
可是单片机是STM32F767,AD只能识别3.3V,我需要把0~5V转换成0~3.3V,
我想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可是不知道用哪两种电阻串联比较合适。
请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那需要考虑ADC的输入阻抗,对ADC而言,分压电阻取值越大越好,而对于抗干扰性则取值小些好,故而需要均衡,而均衡的结果在不少ADC的输入阻抗参数下需要用软件做补偿。对于楼主的应用,既然已经用了运放,可以在运放末级将电平范围压缩到0-3.3V,此方案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考虑ADC的输入阻抗,对ADC而言,分压电阻取值越大越好,而对于抗干扰性则取值小些好,故而需要均衡, ...

谢谢!

网友B: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直接双向的,直接搞定。。。。。。。。

网友C:
这样用电阻分压不好,精度不高,用电平转换芯片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直接双向的,直接搞定。。。。。。。。

别人是模拟信号,需要ADC采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电阻分压不好,精度不高,用电平转换芯片为合适

别人是模拟信号,需要ADC采样的!!!电平转换芯片都是数字信号转换的

网友D:
修改一下仪表运放的Rg,让他输出0~3.3V,基本没有问题,Datasheet里有仪表运放的增益公式,看看那个Rg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改一下仪表运放的Rg,让他输出0~3.3V,基本没有问题,Datasheet里有仪表运放的增益公式,看看那个Rg合适

谢谢!传感器输出灵敏度:2.0008mV/V.
我原来想着每V 2.0008mV,5V就是10.004mV,把它放大500倍就是5.002V。
仪表放大器是INA188,它的增益设置是这样的:
放大500倍用的是100欧电阻。所以我原来设计的电路这样:

如果直接改成3.3V,3.3V/10.004mV=329.868,也就是放大330倍。
RG=50000/329=151.97欧,取150欧。那这样就把图改成如下所示:

请问高手,这样改行不行?谢谢!

网友:
最近没有登录论坛。不知道你解决问题了没有,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灵敏度是“2.0008mV/V”??不是V/C吗?
你要看你的测温范围,也就是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再乘以增益,我看你还加了一个2.5V的偏置
则最终输出电压=2.5+(Vin+ - Vin-)×G,保证输出电压<3.3就好了

网友:
怎么回复的没有了,写了好多!!最后一个图问题不大,运放输出=(V正—V负)×G + 2.5
要保证整个温度范围,最后输出小于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