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函数放到一个单独的C文件里面,中断中全局变量数组该怎么定义?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放到一个单独的C文件里面,中断中全局变量数组该怎么定义才能使用?
在主程序和中断中都要用到这个数组。
我定义后编译通不过,发生这样的错误:ADC1.o(.text+0xae): In function `_ADC1Interrupt':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D\ADC1.c:6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DCValue'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头文件如下:
#ifndef ADC1_H
#define ADC1_H

#define AINPUTS 0xffex //Analog inputs 将复用引脚AN5设置为模拟输入引脚。
//#define AINPUTS 0xC0FF                 //Analog inputs 将复用引脚AN8~AN13这6个端口设置为模拟输入引脚。

/***声明全局变量****/
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endif

中断C源文件如下:(其他函数设置省略,直接给出中断服务函数)
#include
#include "ADC1.h"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ADC1Interrupt(void)
{
        int n,*BufPtr;
        char gNum;
        if(AD1CON2bits.BUFS)
                BufPtr=&ADC1BUF0;                        //指针指向ADC1BUF0单元,取低8字缓冲器中的数据
        else
        BufPtr=&ADC1BUF8;                                //指针指向ADC1BUF8单元,取高8字缓冲器中的数据
        for(n=0;n<6;n++)
        {
                ADCValue[n][gNum]=*BufPtr;        //传送采集的6个通道的数据
                BufPtr++;
        }
        gNum++;
        if(gNum>=32)gNum=0;
        IFS0bits.AD1IF=0;              //清中断标
}

网友A:
你需要在某个C文件中定义如下数组: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然后才可以在别的文件中引用

网友B:
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去掉extern,编译通过的话,就是没有定义这个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去掉extern,编译通过的话,就是没有定义这个数组。

去掉extern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某个C文件中定义如下数组: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然后才可以在别的文件中引用

在ADC1.C文件里面也定义了这个数组。主程序中还没有使用这个数组编译都通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去掉extern,编译通过的话,就是没有定义这个数组。

请大声帮我好好看看@dcexpert

网友:
大神们,帮我瞧瞧,程序在附件里

网友:
你只定义了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这只是代表系统其它地方有这个变量。你没有定义实际的变量,当然会提示错误了。
需要在某个C文件中,定义一个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网友:
去掉extern也不行,提示是什么。 。只能一个文件中定义数组,可以在多个文件extern

网友:
PIC在中断中使用数组,好像编译器不支持吧?尤其是8位的PIC单片机

网友:
在ADC.C文件中定义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在ADC.h文件中声明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网友:
在main.C文件中定义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在ADC.c文件中声明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网友:
楼上是正统做法。推荐。

网友:
编译器不支持

网友:
重点: 定义要在*.C文件中。你贴上的附件程序是在*.h文件中。
把*.h文件中的 “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删掉。
把*.c文件中的 extern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改为 unsigned int ADCValue[6][32] = {};

楼主需要补习一下 C语言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