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评测报告(二)——响应速度测试

楼主:
     继《TLP3547评估板评测报告(一)——开箱》篇之后,紧接着来对东芝光继电器TLP3547进行测试。本篇进行响应速度测试。(发帖子失败,从草稿箱恢复的,貌似图片丢了?再发发试试,如果没图,我晚一会儿补上。)

    实验准备: 1.可调方波发生器(自制)
           2.3.3V转12V转接板(自制)
           3.电压源
           4.示波器
           5.负载

    准备的低值实验材料合影

    由于比较穷,没有信号发生器,就用手头上的开发板做一个简易的凑活一下了。自制输出方波可调的信号发生器,方波50Hz-1000Hz可调,占空比可调。频率步进10Hz,占空比步进0.1%。

    由于以上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电压3.3V,不足以驱动东芝光继电器TLP3547。所以接下来自制一个转接板。将3.3V转成12V。使用5551进行信号放大,再加一级设计跟随器减小输出阻抗。

    负载使用一个10K电阻,整体连接好之后。接上12.6V电压源和示波器探头,开始测试。来一张整体照片

    首先测试50Hz信号下的响应速度

    将波形展开,可以看到开启时间不到0.5mS,这比普通的机械继电器好多了

    接下来100Hz、200Hz、300Hz的测试,性能相近

    当频率上升到340Hz左右的时候,已经不能完全导通了

    上图为东芝光继电器TLP3547的手册中的。我的测试条件下,电流在12.5mA左右。相应速度还要优秀一点。以上测试为响应速度测试,较传统机械继电器来说,不光是体积上极大的优势。在速度上也要好很多。而且是无声的。

网友A:
测报告(二)没有图?还是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报告(二)没有图?还是看不到

发帖的时候失败了,然后点击恢复帖子,图片没有了。然后再重新上传,结果总是失败。。。现在再一次补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报告(二)没有图?还是看不到

发表的帖子,无法再次编辑吗?没有找到编辑的入口呢。之前发那次图片总是传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报告(二)没有图?还是看不到

没办法,我又重新补发了一篇。 不过这篇比新发表的浏览量高多了。哈哈。
如果有方法的话,还请版主拯救一下这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