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16原理图导到pcb会出现这种问题问一下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的

楼主:
AD16出现导入问题

网友A:
online drc检查的东西多了
建议把online drc去掉
用截图软件截图看的清楚

网友:
AD软件画原理图后,直接在原理图的工作环境下,Project--Compile Document ... .SchDoc进行编译即可
如果有错误或警告,可在右下角System---Messages里可以具体查看,
双击具体的错误或警告,能看出具体错误或警告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line drc检查的东西多了
建议把online drc去掉
用截图软件截图看的清楚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原理图导入到pcb后元器件怎么都分散到很远,就是第二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原理图导入到pcb后元器件怎么都分散到很远,就是第二张图

导入之前可以先在新建的PCB图中画个外框
或用鼠标中键滚动缩小放大
删除room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原理图导入到pcb后元器件怎么都分散到很远,就是第二张图

是不是你画的封装没设置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