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多核处理DSP C66XX开发经验

楼主:
1.ccs5.1---Tools下的Prolife工具中,提供了L2,L1D的分析
2.对于L1 P \ccsv5\tools\compiler\c6000\doc下面的spru187t,里面有cache layout tools的介绍,这个可以对L1P cache 进行优化,也可以选择cycle approximate simulator, profile tools 有L1P的的分析

MSMC默认配置为L2,根据用户需要能配置成L3。由于配置为L3只是做了地址映射,所以物理上的访问时间应该还是一个数量级的,相差不大。这里的L2和L3的区别应该是指L2只能被L1D和L1P Cache, L3能被L2、L1D和L1P Cache。一般来说,默认使用L2的配置。用户根据自己的应用来决定是否配置为L3。最常见的需要设置MSMC为L3的场景为:需要MSMC内存为non-cacheable,需要将MSMC设置为L3 RAM。

C6678的MSMC负责处理系统中所有的master(包括8个核,以及SMS和SES接口)对MSMC SRAM和DDR3的访问请求。4M字节的MSMC SRAM有4个bank,这些bank是独立的slave,也就是说,如果两个master在同一个clock访问两个不同的bank,则两个访问可以同时完成。如果多个master在同一个clock访问同一个bank,则由MSMC内的仲裁逻辑按优先级处理。DDR3只有一个slave端口,如果多个master在同一个clock访问它,也由MSMC内的仲裁逻辑按优先级处理。MSMC默认配置为L2,根据用户需要能配置成L3。由于配置为L3只是做了地址映射,所以物理上的访问时间应该还是一个数量级的,相差不大。这里的L2和L3的区别应该是指L2只能被L1D和L1P Cache, L3能被L2、L1D和L1P Cache。一般来说,默认使用L2的配置。用户根据自己的应用来决定是否配置为L3。最常见的需要设置MSMC为L3的场景为:需要MSMC内存为non-cacheable,需要将MSMC设置为L3 RAM。

DSP开发中,测量某个函数或某段代码的cycles消耗是经常要做的事情,常用的profiling和clock()一般在simulation下使用,真正到了板子上做emulation时,因为要考虑到数据和被测code在板子上的存放位置和读取时间,用这种方法测结果就不那么可靠了。其实在c64x+ core上有两个计数寄存器TSCL/TSCH,它们与CPU同频,共同表示一个64-bit数,CPU运行一个cycle,该寄存器就加1,因此可以用它们来准确的测量cpu在某个执行段中消耗的cycles。一般我们只会用到TSCL这个寄存器,594MHz下,32-bit可以测试到7s,而TSCH是高32位,除非测试整个工程,一般用不到它。

具体使用时:
首先将被测函数通过Link指定到L1P,将用到的数据指定到L1D,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代码执行时的数据和指令搬移时间(否则测出来的时间包含数据和指令从片外到片内的搬移时间)
然后在被测函数或代码前对TSCL执行写操作,将寄存器A0写入TSCL,对之做初始化,即启动计数;
最后在函数结束处或被测代码段后读取TSCL寄存器的值,读取的值即为该函数或代码段消耗的cpu cycles。

切记每次测试前必须重启CPU,因为计数器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会停止计数,不能通过编程来使之停止计数:
a. 退出reset状态,即重启后
b. CPU完全powered down

总的来说,因为这两个寄存器是core内部的寄存器,与cpu同频,用它来测时间,是非常准的,甚至已经考虑到压缩指令包fpread声明的消耗(1cycle),特别是测试手写汇编时更有效,甚至可以清楚的看出一个指令延时了多少个cycles。
使用方法:长时间宽范围时钟测定

unsigned long long t1,t2;

t1=_itoll(TSCH,TSCL);

code_wait_test;

t2=_itoll(TSCH,TSCL);

printf(“#cycle=%d”,t2-t1);

短时间(7秒)窄范围时钟测定:

T1=TSCL;

…process code …

T2=TSCL;

Printf(“#cycle=%d”,t2-t1);

方法二,也可以采用biosAPI方式

LgUns time1=CLK_gethtime();

…process code …

LgUns time2=CLK_gethtime();

Cpucycles=(time2-time1)*CLK_cpucyclePerhtime;

Prinf(“#cycle=%d”,Cpu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