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AR Debug调试 停止工作

楼主:
如图:
MSP430
IAR 版本7.12.1
Debug模式,利用Auto, watch 或利用live watch观察变量时,每次运行到 P6OUT=0XFF时, IAR IDE便会出错,停止工作。不观察变量值时,调试可以通过。恳求高手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Disassembly窗口,P6DIR下的地址为何时多行,从000036到000054.
十分感谢!

网友:
这程序写的,P6脚接的什么东西,什么型号的430

网友:
是不是你的软件跟win10的系统不匹配的问题呢?   iar版本最新的好像比你的这个高很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