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时间问题

楼主:
最近给电瓶车充电,一般要冲8小时,过冲对电池不好,还有危险, 如果下班了晚上8点开始充,第二天凌晨4点就差不多了,但晚上没法起来关电, 就必须等到晚上10点冲,第二天6点来断电, 时刻要人操作麻烦,是否能从转绿灯后开始计算,浮充2个小时自动结束充电呢,从绿灯那取信号,延时2个小时, 或者电池不好了无法转灯,这样的情况定时8小时(48v12ah)自动断电???  大侠们可有简单的实现办法,2小时,8小时这个可以简单点不需要太精确不需要用计时器这样复杂的数字电路

网友:
这个可以简单点不需要太精确不需要用计时器这样复杂的数字电路

计时器是很简单的数字电路,当然不是最简单的。
楼主这个要求,用片简单的单片机,可能最合适。

网友:
实现到时断开线路功能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到时间断开即可
或玩过单片机的都搞过定时器模块也可

网友:
用定时法就可以了。想更实用些,可以根据电池容量和剩余容量做充电时间估算,然后做一个可调定时时长的定时器控制电源。这样的定时器有成品,是工业控制上用的,叫“时间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220V的通断,某宝上有卖。自制的话,最传统的电路是基于555,用电位器做定时时长选择,这是1970s就有的应用。如果想追求低功耗,可以用MCU做,但如果手里没有现成资源和相应的开发能力,那还是用555电路甚至干脆购买成品为宜。

网友:
电池一般都有充电保护电路,充到一定的电压就不会再充了
铅酸电池没有保护也问题不大,只要控制电池别发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