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水的插座

楼主:
成都“85后”青年创客周刚创立的阿尔刚雷科技有限公司,不怕水的插座已经问世,并将在年底投产运行。周刚自主研发的FS(Fence out Something)绝缘连电技术,解决了传统裸露连电技术“漏电、短路、电弧”三大安全难题,实现了既绝缘又通电。
    不怕水的插座 / 解决漏电、短路、电弧三大难题
    阿尔刚雷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郫都区,在公司展示区域,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了“神奇”的不怕水插座。
    从外表看,阿尔刚雷绝缘连电插座和普通的家用三孔插座并无区别,外壳材料是阻燃PC塑料,灰色或金色,三孔外有一个圆圈,上方有一个细条状提示灯,通电时亮起。而用于演示的带有灯泡的插头,金属的三角插头外观也与普通插头一致。
    工作人员先将灯泡的插头插进插座中,通电后,灯亮了,随后,工作人员将亮着的灯和插座一起放进装有水的缸里,灯依然亮着。“现在我们在水里把插头拔掉。”工作人员说着,伸手直接在水中拔掉了插头,灯灭了,然后,又在水里重新插上,灯又亮了起来,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穿戴绝缘设备。
    在另一个装修为浴室的演示区域,工作人员打开淋浴喷头,直接朝插着热水器电源插头的插座喷洒热水,被喷水后的热水器没有受到影响,仍在正常工作。
    工作人员介绍,这种插座不仅防水,更是解决了传统裸露连电技术长期存在的“漏电、短路、电弧”三大安全难题,即使是在达到爆燃浓度的天然气的空间里拔插电器插头,没有金属碰撞发生的火花,就不会爆炸。
    电要传输就必然会有接口,现代物理学认为,只有两个导体之间才能实现有效连接,既然是导体就有可能意外漏电,就必然会产生电火花。加之端口采用的是裸露连电方式,本身存在技术局限,因此无法实现绝缘周延而不能安全连电。
    “FS绝缘连电技术的核心,就是连接前、拔插时、连接后,各个环节都做到了不漏电、不短路、无电弧,把电老虎关起来。”工作人员说。

    目前,阿尔刚雷的厂房已经建设完毕,生产线正在组建,年底前后,将试运行投产。周刚说,首批订单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元,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已开始同阿尔刚雷洽谈合作。

网友:
各位,你相信么?

网友A:
对我们电工们来说不可思议,需要详细了解
““伸手直接在水中拔掉了插头,灯灭了,然后,又在水里重新插上,灯又亮了起来,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穿戴绝缘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们电工们来说不可思议,需要详细了解
““伸手直接在水中拔掉了插头,灯灭了,然后,又在水里重新插上 ...

我觉得啊  问题出在工作人员身上。

网友B:
只是实用新型,结构隔离+继电器限位供电,插头插入了才吸合

网友:
好奇原理,持续关注

网友:
太过于神奇,个人觉得可能只是个宣传手段,水可能是特别纯净的水,不含矿物质和其它杂质的水是不导电的。

如果插座注明是在盐水中进行的实验,那才是真正的牛B。

持续关注!

网友:
我也看了视频,感觉还是真实的,但是原理确实令人很好奇。

网友C:
把特朗普和安倍放水里试试!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在水中插拔常规插头,不论插座结构如何,插头上粘的水就足以导致漏电甚至短路。插座本身通过适当结构可以做到防水,这个则没有问题。类似的,插头也可以通过适当结构实现防水。除了特殊结构的插头与插座配合,用于常规插头的插座不论怎么设计,都无法实现真正的防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特朗普和安倍放水里试试!

关特郎普和安倍啥事?这两个人都是对自已民族谋利的人,至少不搞窝里斗

网友:
听起来很是不错啊             期待一下

网友:
厉害了 实用新型专利都找到了

小店

网友:
怎么说都是一种创新吧,就是过于吵作了。

网友:
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国产凌凌漆里那么多有创意的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特郎普和安倍啥事?这两个人都是对自已民族谋利的人,至少不搞窝里斗

特朗普还不搞窝里斗?见谁咬谁,连自己伙的人都被干掉好多个了。。。。至于小日本,基本就是以美国干爹的旨意为准,不然为啥要签广场协议玩死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实用新型,结构隔离+继电器限位供电,插头插入了才吸合

没有看到这两个专利的完整说明书。
原来专利局网站是随便看的,现在要求我注册然后登录。注册就注册吧,注册十多分钟也没成功。算了,不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实用新型,结构隔离+继电器限位供电,插头插入了才吸合

从这两幅简图上看,并没有密封装置能够让交流的火线和零线不在水中。
当年我在内蒙古时,曾大致测量过水的电阻率。两根4mm直径镀锌铁丝放在水中,彼此距离大概3cm,电阻还不到1千欧,这是当地井水。如果用化学实验室里面的蒸馏水,则电阻上兆欧。
两根4mm直径镀锌铁丝距离4cm,220V交流加在两根铁丝上,铁丝表面大量冒气泡,过一会儿一盆水能烧沸腾。水烧开后再放凉,是乳白色浑浊的。
这种插座在插头插入后,220V交流作用于两金属片上,纯净水不知道怎么样,若是井水(估计自来水也差不多,自来水公司不会把水去离子),估计一会儿水就沸腾了。插座浸在井水或者自来水中,人接触水不大可能不触电。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