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互调基础知识

楼主:
无源交调的简介
      无源交调干扰的问题对于通信行业和射频连接器行业说由来已久。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海军研究所应军方要求,对由射频连接器含有铁磁材料的金属零件产生无源交调干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提出建议在美国军用规范MIL-C-39012B射频连接器通用规范的修订版中,禁止应用铁磁材料。强烈地要求把铁磁材料直接排除在外。并提醒通信中心警惕由于铁磁材料的引起的潜在问题。这些建议部分体现在以后的MIL-C-39012B(2)版、C版和D版中。在这些版本中对材料要求,都明确规定,所有零件(除气密封连接器外)都应采用非磁性材料制作。其磁导率值应小于2.0。并对中心接触件、壳体采用的材料和镀层金属的种类和镀层的厚度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所有这些都是预防无源交调干扰产生的具体措施。

无源交调的定义
1、定义:当两个信号频率f1和f2或多个信号频率同时通过同一个无缘射频传输系统时,由于传输系统的非线性影响,使基频信号之间产生非线性频率分量。这种现象被称为交调,或称互调。把非线性频率分量称为交调产物。这些交调产物如果落在接收频带内,又足够的强,则形成对基波信号频率的干扰,称这种干扰为无源交调干扰,或无源交调失真。
交调产物用下式表示:
              f1m=mf1±nf2········
       式中:f1、f2为输入基波频率
             f1m为交调频率或称交调产物
             m 、n为包括1在内的正整数、m+n为交调的阶数
        例:当m+n=3时,则为三阶交调
2、动态三阶交调:在静止状态下测试组件的三阶交调;
3、静态三阶交调:在晃动状态下测试组件的三阶交调。

无源交调的危害
      无源交调使得通信质量下降,交调电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如果交调电平比较高,则在模拟通信系统中会产生较高的噪声电平,在数字通信系统中,则会产生较高的误码率。并将大大地降低工作在-100到-130dB范围内的人造卫星或多载波无线电通信系统接收机的灵敏度。一般来说,交调的产生增大了系统的噪声电平,也减少了可用的通道数量。

无源交调产生的原因
在同轴连接器中生成无源交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金属零件存在电镀过程中未清洗干净的电镀溶液。
     (2)镀层导电性不好,镀层厚度不够。
     (3)表面锈蚀。
     (4)中心接触件的不同金属材料。
     (5)信通道内的磁线材料。
     (6)较低的接触点正压力。
     (7)接触小于360°。
     (8)表面粗糙度大。
     (9)连接器内的碎屑和灰尘。

三阶交调简介
对于由两个不同频率F1和f2的输入信号,同时通过同一非线性元件(或网络)输出的频率成分,简化分析如图4所示:

     对于偶次和较高次的干扰谐波,射频滤波接收机通常都可以滤除掉,但是不能滤除奇次的交调成分。该奇次交调成分可能消弱发射频带的外边频带,也可能进入接收频带的任何一方。这时,将形成干扰,而三次交调是奇次交调产物中电平最强的,5次7次和9次等依次减弱,在大多数情况下,三次交调产物意味着形成干扰的最为恶劣的条件。因此人们把三次交调做为关注的重点,并把三次交调指标做为对通信行业宽带数字蜂窝系统和个个人通信系统用射频连接器严格要求的目标。

网友:
很好的资料,是否还有这样的资料

网友:
有的,这个指标比较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