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连接器使用四大注意要点

楼主:
      电源连接器一般由插头和插座组成,其中插头也称自由端连接器,插座也称固定连接器。通过插头、插座和插合和分离来实现电路的连接和断开,因此就产生了插头和插座的各种连接方式。这个是很多操作员都了解的,下面主要针对在使用的注意情况作解析:

  1、 端接
  1)电源连接器端接时,应严格按照相应的端接规范或要求进行端接和检查,并按对应的接点序号进行端接。选用的电缆、导线间的最大绝缘层厚度应与接触件间的距离匹配,电缆线芯与接触件接线端匹配,当在接触件间跨、并线时,应考虑多股线芯绞合的直径,且禁止在接触件压接孔间进行跨、并线处理;
  2)焊接时,应根据裸线直径选择相应功率的电烙铁,每个接触件的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5s,应注意不能让焊剂渗入绝缘体,以免造成产品绝缘电阻下降;
  3)清洗电源连接器时(包括接触件的清洗),可使用蘸着无水乙醇的绸布进行,晾干后使用。不允许使用对电源连接器产生有害影响的丙酮等化学溶剂;
  4)电源连接器处于非插合状态时,必须分别加盖配套的防护盖或采取其它防尘措施。
  2、 插接前检查
  1)电源连接器的型号、代号、编号、插接位置与方向应符合设计、工艺文件要求;
  2)尾罩无松动、绑口无脱落;
  3)尾罩口的电缆束或导线无折死弯、外皮无破损;
  4)屏蔽皮接地线无断裂、接外壳的焊片无松动;
  5)电源连接器外壳及对接口应无变形、无裂纹、无螺纹磨损、紧固件无松动或缺损、镀层无脱落;
  6)锁紧装置应完整无损;
  7)有密封圈的电源连接器,密封圈应完整无损;
  8)接口内(绝缘体表面、插孔内)不准有多余物;
  9)插针和插孔不应歪斜、变形等缺陷;
  10)插针根部的绝缘体表面不应有破裂或隆起及脱落的金属碎屑;
  11)插针和插孔不应有明显的退缩或突出现象,与同一平面的正常插针、插孔比较,其退出或突出的距离一般应不大于0.5mm,否则应检查此插针或插孔是否装配到位或后缩;
  3、插拔操作
  1)插接前,应确认待插接的插头与插座的代号、接口的“形状”、接口处的“定位键和槽”、“定位色标”、“锁紧卡钉和卡槽”、“定位螺杆和螺孔”是否对应一致,并准确定位;
  2)电源连接器推入或旋入过程中,应将插头与插座的对接面平行对准并扶正电缆或导线后,再沿轴线方向将锁套轻轻推入或缓慢旋入到位并锁紧。如发现两对接面歪斜、定位不准,手感较紧超出正常用力或有阻碍等异常感觉时,应停止操作,沿轴线方向向外拔离并进行状态检查,在故障排除后,再重新进行插接。允许使用专用辅助工具进行插拔;
  3)在拧紧插头或插座的尾罩时,尾罩出口电缆或导线不能转动;
  4)盲插时,推荐使用光照和可视功能设备(如微型摄像头或内窥镜和监视器等)对盲插过程进行监视。在无光照和监视设备条件下进行盲插操作,应用手指摸清楚待插接接口的对应特点,然后插接到位并锁紧;
  5)在锁紧操作中,凡发生或发现不能正常锁紧的,应及时拔离后进行检查,检查无误后再按规定进行插接和锁紧;

       6)对于粗硬电缆的电源连接器,应对电缆进行固定,防止电缆下垂导致电源连接器无法拔离和损坏;
  7)电源连接器插接并锁紧后,应保持其尾罩出口电缆成自然伸展状态,电缆弯曲的起始部位一般应离开尾罩出口30mm以上。除另有规定外,弯曲时,电缆的内弯曲半径一般应不小于电缆外径的4倍;
  8)电源连接器插拔时,应握住其本体进行插接和拔离,不允许抓住尾罩外的电缆或导线进行操作。
  4 、测试
  1)在进行电缆或电子设备测试时,探针应符合要求,严禁使用表笔或铜丝直接进行检测,防止将电源连接器的插孔捅大或损伤内壁或将插针碰歪;
  2)测试电缆与电子设备上的电源连接器插接测试前,应先检查测试电缆上的电源连接器(插头和插座),凡有外形损伤、插针(孔)锈蚀、插针歪曲、插孔变形、尘土污染、导线断裂、屏蔽皮断丝的不能插接;
  3)测试过程中的电源连接器的插拔操作,一般应在断开电源静止不小于3min后进行,禁止带电插拔;
  4)在型号、产品电性能测试完成后,如果电源连接器长期不分离,应按设计与工艺文件的要求,对电源连接器打保险,打保险时不能松动电源连接器的锁紧装置。

      5 、贮存
  电源连接器应贮存在-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周围没有酸、碱和其他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