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电压跌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请教下各位,如图片,这是一个四相步进电机的原理图,测试输出端a、b两点,发现Q1断开时,即a点变为高电平时,b点电压会跌落一下,同理,b点电平由低变为高时,a点也会跌落,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电压波动原因?

电压波动原因?

网友A:
看下原理图,是不是 电源输出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原理图,是不是 电源输出不够?

电源输出是够的,电流只有一百多mA,适配器是2A规格,原理图就是我画出来的部分,开关Q1、Q2实际是MOS管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是够的,电流只有一百多mA,适配器是2A规格,原理图就是我画出来的部分,开关Q1、Q2实际是MOS管 ...

可能是电机转动的时候的,反向转动的那一下。步进电机比如顺时针转动,停的那一下会反向稍微转动一点点,效果肉眼可能都捕捉不到。

步进电机我们也在用,但是我们直接上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用mos推。

你这个原理图看不到,不好说。

网友:
跌落与负载控制有关
从原理上查找原因,如果电源功率不够,跌落会很大
若启动电流比较大,较大的电流,会使有阻抗的载流元件,如线路、变压器等损耗增加,压降增大,,,

网友C:
电机的绕组呈现的是电感特性,电感器在突然改变其上所加电流方向时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该反向电动势是通过电源内阻完成回路影响到你的测试点电平。解决方式:在a与b测试点(Q1和Q2)分别对地并联一个电容器(减小电感值,容量待你验证)。试一试!

网友:
补充:减小电感值不是更换电机,是L与C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绕组呈现的是电感特性,电感器在突然改变其上所加电流方向时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该反向电动势是通 ...

始终没想明白,这个反向电动势为何能将另外一端电平瞬间拉到0V,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A\B 两个绕组可以看成有中心抽头的共铁芯“变压器”;
Q1断开,A绕组磁通量减小;A\B两个绕组均会产生反向感生电动势,叠加到A绕组 a点电压升高,叠加到B绕组,b点电压下降;
理论上来说反向电动势等于感生电动势;B绕组 相当于断路所以其电压跌落明显;A绕组 的a点可以通过保护二极管泄流,所以电压升高的不那么明显

Q2 断开时原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