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BQ76930和BQ78350使用的问

楼主:
问题1:目前采用STM32F072C8T6 + BQ76930 + BQ78350的方案电路板已完成打样,准备开始接上电池进行测试开发。电路板的功能是,单片机通过SMSBus总线操作BQ78350,转换成CAN总线与用电设备通信。准备开始软件的开发,开发流程大致是怎样的的?

回答:如果是针对bq78350的开发, 最好能够先用EV2400 配置bq78350以及校准,导出srec 或者dffs文件,可以用MCU进行烧写和配置。

追问:刚买了个EV2300,这个也可以用吧?还有就是进行开发的上位机软件主要有哪几个。

回答:可以用的。
上机位软件用BQ78350的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
http://www.ti.com/product/BQ78350-R1/toolssoftware

问:
再问一个问题,BQ76930有那么多型号,有什么区别吗?

我用的是bq7693003DBT,REGOUT输出是3.3V,而BQ78350-R1工作电压是2.5V,这两个可以配合使用吗?谢谢~

回答:可以选用bq76930001 。
主要是CRC校验和输出电压的区别,通信地址也会不一样。

>>更多问答

问题2:现在使用的方案是BQ7830+BQ76930,可以稳定工作运行。最近需要将原来的锂电池电芯更换为高压锂电池,需要做什么改变吗?
现在使用的方案是BQ7830+BQ76930,可以稳定工作运行。最近需要将原来的锂电池电芯更换为高压锂电池,需要做什么改变吗
回答:
您看一下您的高压是否超过我们TRM定义的参数最大值
容量上应该是有变化的,Design Capacity需要修改,建议重新学习。
问:
容量没变化,就是电压变了。是不是需要重新学习,更新CEDV模型。
回答:您的电池换了,您的CEDV的参数都要重新计算。

>>更多问答

网友A:
问题3:bq76930 如何判断接入超过最大充电电压充电。
比如电池是6S.最大充电电压25.2V,但是这个时候接入30V乃至50V的电源,bq76930要怎么设置参数识别故障?

TI专家回复:可以设置OV过压保护,当cell 电压达到OV设置的门限就会启动保护
可以设置OV过压保护,当cell 电压达到OV设置的门限就会启动保护

问题4:BQ7694003采样电池电压不正确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采样的电池电压是正确的,比如平均值是3.6V,共14节电池,则采样得到的电池电压值差不多就是3.6V左右,各个电池间的差不会很大;程序设置了均衡流程,阀值是50mV,原则是每一组相邻的两个电池不能同时均衡,找到最大值,如果最大值与电池电压的差值大于50mV则均衡此电池,大概流程是这样的。没有考虑功耗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时会出现相邻的两个或三个电池电压的值会差别很大,比如11节电池是1V   12节电池2V  13节电池是7.8V   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路上的实际电池电压又是正常的,即在3.6V左右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跟功耗有关吗?就是阀值设置的是50mV,由于电池的一致性不好  可能需要均衡的电池比较多,但是通过仿真查看没有出现相邻的电池同时均衡的现象,即均衡的判断和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均衡的电池比较多,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功耗太大把BQ769给烧掉了?采用的是内容均衡电路

TI专家答复:11节电池是1V 12节电池2V 13节电池是7.8V
出现上面的情况,可能需要检查一下电芯和板子之间的连线是否有接触上的问题了

问:连线接触是良好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不清楚会是什么原因可以使BQ769工作不正常 甚至烧掉 正常情况下现在的程序流程都是正确的,放电和充电都正确 就是BQ769有时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现在还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现象就是采样电压不对 从而导致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动作 再重新复位程序 也是这种现象 换一个新的BQ769重新烧录后就可以正确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后 一般是在仿真的时候和上电的时候会出现上述错误的现象 初始化是让CHG和DSG都打开 且是同时打开的 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功耗的问题

回答:BQ76940本身与断点没有关系。BQ76940会维持在MCU进入断点前的状态。

>>更多问答

网友:
刚刚开始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3:bq76930 如何判断接入超过最大充电电压充电。 比如电池是6S.最大充电电压25.2V,但是这个时候接入3 ...

版主  BQ78350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3:bq76930 如何判断接入超过最大充电电压充电。 比如电池是6S.最大充电电压25.2V,但是这个时候接入3 ...

这寄存器的 绿色  红色  灰色 都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寄存器的 绿色  红色  灰色 都是啥意思

绿色  红色  灰色还真不知道

同等其他网友回答

网友C:
绿色: 代表0

  红色:代表1

  灰色: 保留

ev2400 自己做的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色: 代表0   红色:代表1   灰色: 保留 ev2400 自己做的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你KOU多少 我加下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样板你目前还有吗

网友:
不错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色: 代表0   红色:代表1   灰色: 保留 ev2400 自己做的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你好。想请教关于BQ78350的相关问题。怎么配置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