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晶振供电是5V,输出是CMOS,如何接入到FPGA的3.3VBANK中?

楼主:
恒温晶振供电是5V,输出是CMOS,如何接入到FPGA的3.3VBANK中啊?

网友A:
因为晶振信号的重要性,其幅值、沿(因为楼主提到的是FPGA的BANK,可见不会是正弦输出晶振)都有严格要求,那么就应该使用5V-3.3V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晶振信号的重要性,其幅值、沿(因为楼主提到的是FPGA的BANK,可见不会是正弦输出晶振)都有严格要求, ...

谢谢版主,先试试看下效果。

网友:
只能用转换芯片,  如果线路少,  可以自己加mos管,  很简单的.   线路多了,就要考虑成本与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