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MOS管温度的问题

楼主:
4芯积分
【不懂就问】
现在想测量图1中,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原边侧的MOS管在工作时的温度,MOS管如图2中所示。
工作条件是:原边的输入PN母线是311VDC
准备用图3的热耦接在万用表的温度档来测量
把热耦的测量端夹在图2的MOS管和散热器之间,用MOS本身的螺丝固定
现在的问题
【1】MOS管反面是非塑封的,在工作时311V的电压直接通过MOS的DS两端,如果直接用热耦测量,热耦的会带电吗?
【2】在MOS管工作时,把热耦插入万用表,会损坏万用表吗?
    图1

     图2
图3

网友A:
【1】MOS管反面是非塑封的,在工作时311V的电压直接通过MOS的DS两端,如果直接用热耦测量,热耦的会带电吗?

会带电。
MOS管“反面”的金属板,就是MOS管的漏极,与第二幅图中MOS管中间那条腿是同一块铜板。

网友A:
【2】在MOS管工作时,把热耦插入万用表,会损坏万用表吗?

如果人体和万用表任何导电部分没有接触,市电也和万用表任何导电部分没有接触,通常不会损坏万用表。

网友:
“把热耦的测量端夹在图2的MOS管和散热器之间,用MOS本身的螺丝固定”

这样安装,将大为减少MOS管和散热器之间的接触面积,影响MOS管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OS管反面是非塑封的,在工作时311V的电压直接通过MOS的DS两端,如果直接用热耦测量,热耦的会带电吗 ...

既然热耦那条线上带电了,但是线的外部是绝缘的,人触摸了会触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在MOS管工作时,把热耦插入万用表,会损坏万用表吗?

如果人体和万用表任何导电部分没有接触,市电 ...

热耦黄色的两个插头端插入万用表右下角的两个插孔,在打到温度档,这样怎么判断市电和万用表带电部分有没有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热耦那条线上带电了,但是线的外部是绝缘的,人触摸了会触电吗?

热耦那条线上带电了,但是线的外部是绝缘的,人触摸了会触电吗?

人体接触热电偶两条绝缘导线外皮,或者接触万用表绝缘外壳,都不会触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耦黄色的两个插头端插入万用表右下角的两个插孔,在打到温度档,这样怎么判断市电和万用表带电部分有没 ...

热耦黄色的两个插头端插入万用表右下角的两个插孔,在打到温度档,这样怎么判断市电和万用表带电部分有没有接触?

无法判断。
一定要判断热电偶是否与MOS管金属部分是否有电气联系,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MOS管未上电时用另一块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热电偶插头与MOS管金属部分之间电阻,为零即是热电偶与MOS管电气联接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耦黄色的两个插头端插入万用表右下角的两个插孔,在打到温度档,这样怎么判断市电和万用表带电部分有没 ...

这个方法不错,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V的电压带入到万用表内,烧坏万用表
而且,那条这么细的热耦导线,为什么内部有311V带电,外面可以触摸?外皮的绝缘性这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 ...

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V的电压带入到万用表内,烧坏万用表

311V电压是对第一图中N线来说的。万用表只要内部导电部分与N线或者交流220V没有电气联系,当热电偶与MOS管电气联接时,万用表内部导电部分自动与MOS管漏极等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 ...

而且,那条这么细的热耦导线,为什么内部有311V带电,外面可以触摸?外皮的绝缘性这么强?

外皮只要没有破损,耐压一般超过千伏。
现在的漆包线,漆皮没有破损,两股绞合,两股之间耐压通常有3~4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 ...

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V的电压带入到万用表内,烧坏万用表

你的热电偶与MOS管漏极有电气联接的话,因MOS管漏极对N线有600V以上峰峰值高频交流电压(你的图明显是个反激开关电源),那么万用表内部导电部分对N线(同时也是对大地或者对人体)也具有600V以上交流电压。此高频交流电压未必能够损坏万用表,但很可能使温度测量不准确。

网友:
热电偶输出的是毫伏电压值,万用表要用毫伏档即可,,,坏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V的电压带入到 ...

耐压的那一问题清楚了,
这里的话,您的意思是说,就算MOS漏极与热电偶的测量端电器连接了
万用表内部导电部分变成了漏极电位,但是万用表内部的地和N线只要不公地,也不会烧坏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疑问还在于,热耦与MOS的漏极相接处了,那么此时电阻为零,如果在上电时,会不会吧311V的电压带入到 ...

高频峰峰600v的交流电也未必损坏万用表,这么耐抗啊。哈哈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的那一问题清楚了,
这里的话,您的意思是说,就算MOS漏极与热电偶的测量端电器连接了
万用表内部 ...

不止是图中的N线,与交流市电和真实大地以及人体(通常接大地)都不能有电气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峰峰600v的交流电也未必损坏万用表,这么耐抗啊。哈哈

这是因为热电偶阻抗很小,通常只有数欧甚至更小。阻抗较大的话,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峰峰600v的交流电也未必损坏万用表,这么耐抗啊。哈哈

如果热电偶接到万用表的两根线中接万用表“地”的那根线断路,那么峰峰值600V的高频交流电压有可能损坏万用表,若万用表内保护电路不完善甚至阙如的话。

网友:
最好去买一把红外测温枪,我在某东上买过一把两用测温枪,一挡是测体温,一挡是测泛温,范围从0-100度。测体温的精度是0.2,泛温是0.5,虽然满足不了功率半导体器件125℃的高限要求,但多数情况下够用,价格只要几十块(中位数)。如果需要测量100℃以上的温度,有工业红外测温枪,国产的一百多到几百,进口的几百到几千,可根据需要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