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分辨率、灵敏度和精度的概念是什么?

楼主:
       平时,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提及温度传感器等的分辨率、灵敏度以及精度这三个参数。但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这三个参数的区别,导致在使用时会易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下面,就传感器的灵敏度、精度和分辨率三者的区别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温度传感器分辨率、灵敏度和精度的概念是什么?

  分辨率

  概念:是指传感器可感受到的被测量的最小变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输入量从某一非零值缓慢地变化。当输入变化值未超过某一数值时,传感器的输出不会发生变化,即传感器对此输入量的变化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有当输入量的变化超过分辨率时,其输出才会发生变化。分辨率通常理解为A/D转换精度或能感知的最小变化而精度通常指:A/D、传感电路其它因素等综合因素,误差除以显示所得的百分比。数字式仪表通常决定于A/D转换器的位数精度是传感器重复测量同一标准值的最大百分误差,是校准后衡量准确程度的指标分辨率要优于精度几倍。

  灵敏度

  概念:是指传感器在稳态工作情况下输出量变化△y对输入量变化△x的比值,即输出、输入量的量纲之比。例如,某位移传感器,在位移变化1mm时,输出电压变化为200mV,则其灵敏度应表示为200mV/mm。传感器灵敏度是输出——输入特性曲线的斜率。如果传感器的输出和输入之间显线性关系,则灵敏度S是一个常数。否则,它将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当传感器的输出、输入量的量纲相同时,灵敏度可理解为放大倍数。提高灵敏度,可得到较高的测量精度。但灵敏度愈高,测量范围愈窄,稳定性也往往愈差。

  精度

  概念:是指在真值附近正负三倍标准差的值与量程之比,是指测量值与真值的最大差异;分辨率——是值引起示值改变的最小测量值;应与灵敏系数分开(灵敏系数——指输出与输入之比) 一般的国产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分A、B两个级别,国标规定如下: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值与所测量的温度的真值的差来划分,A级:不大于±(0.15℃+0.002*传感器量程);B级:不大于±(0.30℃+0.005*传感器量程)。所以,如果要求测量精度较高,应该选用量程较小的传感器。分辨率,“通常决定于A/D转换器的位数”,或看其输出值的最后一位。

  通常,传感器在满量程范围内各点的分辨率并不相同。因此。常用满量程中能使输出量产生阶跃变化的输入量中的最大变化值作为衡量分辨率的指标。上述指标若用满量程的百分比表示,则称为分辨率。分辨率与传感器的稳定性有负相相关性。

网友:
支持,好多人搞不清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多谢普及

多点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LCT2662M以及仪表LCT2201C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