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PCB板上的布线一定要按照飞线的连接来布线吗,能不能不按照飞线的进行电气连接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连接

网友A:
你是指连接顺序还是连接不同的网络?同个网络的连接顺序是需要根据经验来自行调整的。改变网络那就是改原理图设计了。

网友:
protel 99se确实可以手动添加网络名,自定义网络端子号
元件少的电路可以,不用画原理图,直接可以PCB图

网友:
现在的电路设计软件最好是从原理图开始,不易出错

让设计者的精力都用在电路原理图的正确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连接顺序还是连接不同的网络?同个网络的连接顺序是需要根据经验来自行调整的。改变网络那就是改原理 ...

可能我说的有点模糊,假设原理图上电源并联两个电容与芯片的引脚相连,可能由于布局的原因飞线显示的是电源与芯片直接连上了,我的意思是我在连线的时候能不能不按照飞线显示的这样连接而是将电源先连到电容上再连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说的有点模糊,假设原理图上电源并联两个电容与芯片的引脚相连,可能由于布局的原因飞线显示的是电 ...

这就是我说的呀,同个网络的连接顺序是需要根据经验来自行调整的。你可以选择先连到哪个管脚的,飞线只是一个示意图,软件本身是不知道信号流向的要求。

网友:
原理图上电源并联两个电容与芯片的引脚相连,我在连线的时候能不能不按照飞线显示的这样连接而是将电源先连到电容上再连到芯片---------你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同个网络的连接顺序呀。

网友:
还是按照原理图来布局,来确定走向会好些,毕竟,有质量的原理图,都是考虑到信号的流向的,元件的摆放也大体能感受到,

网友:
软件只会提示你那些网络需要连接。不能给你连接顺序。这个需要自己分析。积累经验。根据信号流向。确定顺序。可以看看基本规则。

网友:
额  那你可以在原理图中修改。修改好,在调用网表。就可以按照飞线来连接了